这样的马达铭牌您理解吗

楼主(2007-07-06):
现有一电机铭牌如下:
Elektromotorenwerk Berienz AG
CH-3855 Brienz Suisse
TYP F132M-4S

U 235-400-400Y V
U              V
P 5.3-9.0-9.0  KW
I 17.2-16.7-17.3 A
f 50-85-120HZ
n 1430-2480-2490  U/min
Isol.Kl.  F
FU 50---120HZ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在85HZ时运行是2480转,而在120HZ时是2490转。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马达可以达到2490转?什么样的情况下马达可以达到2480转?
请求大家对铭牌上的数据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A:
频率范围:50-120HZ;50HZ的时候,电机1430转,电压235V,电流17.2A,功率为5.3KW;85HZ的时候,电机2480转,电压400V,电流16.7A,功率9KW;120HZ的时候,电压400V,电机2490转,电流17.3A,功率9.KW。

网友B(2015-05-09):
120赫下是3490转呗,有个错字不可以啊

网友C:
这是个可变频电机,三个档次额定:50HZ 235V时最高转速1430转。85HZ 400V时2480转。120HZ 400V 2490转 电机Y接法。功率输出5.3KW  9KW  9KW。所以这个4极电机可以在三个境况下输出功率和转速下额定电流,在120HZ的最高转速可以用到2490转。为什么只能用到2490转,因为机械结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