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仪表的通讯及配置

楼主(2007-07-06):
我公司现场总线仪表用的是ABB的PA总线的温变和压变,压变带现场指示和按键,可以调整,温变是模块不带现场指示,无法调整。DCS用的是昆腾系列产品,监控软件是Unity pro,DCS集成商用Pro Link ET200M/Link,DP/PA Coupler组成通讯网络,通讯软件对我方保密,要求我方定几台Pro Link(每台6W),集成商把程序装入作为备件,上位机只能读Pro Link送上来的测量值,无法对现场仪表修改。温变定的备件很多,现有条件下这些备件都无法使用。只有订购ABB的PA仪表组态软件(需5W),否则温变无法使用。请教昆腾系列如何配置(包括硬件和软件)能和ABB的PA仪表相连,并能进行读写操作,并实现我们能自己编程,大致费用多少。谢谢

网友A:
修改现场仪表不难。

楼主:
请教通讯网:如何修改温变

网友B:
你想修改温变里的什么参数?
在DCS的HMI中能不能看到PA总路线,还有相应的压变\温变模块,选中需修改的模块,点鼠标右键,选择参数,可以修测温元件种类(热电偶\热电阻),线性化等.
我们也是水泥厂的,不过用的是ABB的DCS系统.但是GSD文件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有以上功能的呀!从软件上修改很容易.

网友A:
下面引用由maywind在 2007-7-10 16:50:00 发表的内容:
  你想修改温变里的什么参数?
在DCS的HMI中能不能看到PA总路线,还有相应的压变\温变模块,选中需修改的模块…
--------------------------------------------------------------------------------------------
对!温变是固定的,基本不用修正,比如pt100有个对应表,都是标准的,属标准计量器具,安装后,调整好精度,就不允许再动了。不允许修改的。

楼主:
TO:MAYWIND和通信网。谢谢回答,在DCS的HMI中不能看到PA总路线,Unity pro下面只能直接从数据区读数据,通讯软件在Pro Link中,我方无法打开。温变出厂时地址是126,测量热电阻信号,实际测量是热电偶信号,现场地址根据需要需修改,请教如何修改。

网友B:
    不对呀,我们厂子里的ABB的DCS系统在HMI中能看到PA总线里的压变、温变等设备,在设备属性中随时可以修改其中的地址,在温变中可以选择测温元件的种类,还有我们的温变是一个圆柱形模块,可以有两个测温输入通道。只不过第二个通道输出的温度值没有加温度补偿值,必须手动在程序里加上。
    对了,在设备属性里有写保护的选项,修改时需要关闭写保护。
    你们用的温变是ABB的什么型号,我有个办法,就是把它挂对我们的PA网上进行修改参数,再挂到你们的DCS上,试试行不行,呵呵

楼主:
to:maywind  用ABB的DCS系统联ABB的PA仪表你讲的功能实现容易,请教联昆腾系列产品的方法和组态。不过你的主意把它挂在你们的PA网上进行修改参数,再挂到我们的DCS上挺不错。

网友C:
呵呵,很遗憾的告诉你,用组态软件通过编程实现写操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此设备的GSD文件不提供输出数据区域,即便是西门子的也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设备管理软件才能修改你需要的定值,当然实现方法没有工程公司说的那么……,呵呵,其实,我也是这么推销备件的。至于上面有朋友说的ABB系统中可以修改,是因为设备管理软件及相应的文件已经集成进了你的组态系统中。

楼主:
to:su27
 请教我们的系统购买相应的设备管理软件及相应的文件(包括硬件和软件)能和ABB的PA仪表相连,并能进行读写操作,并实现我们能自己编程,大致费用多少。

网友D(2008-05-10):
温变地址的改动是需要一种软件,但现在我不知道使用哪一种软件

网友E(2008-07-13):
我用的是ABB的DCS及仪表,在硬件组态的时候,需要相应的GSD文件,可以修改温变及压变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