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5000的连机

楼主(2007-07-06):
各位您好,我是一个AB的新手,装了一下RSlogix5000软件,和RSLINX2.42,(先装的RSLINX2.42)但我装完后,按照运行中的PLC中的ENT/IP模块里显示的IP地址192.168.1.2 配置了RSLINX,配置如下 1 在RSLINX\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S 下选取了ETHEERNET DEVICE
         2 在ETHERNET/IP SETTING中选取BROWSER REMOTE SUBNET
         3 输入IP:192.168.1.2 ; 255.255.255.0
         4 回到CONFIGURE DRIVERS 中见到ETHN—1  正在运行,就确定,
         5 点中RSWHO,但屏幕出现一个带问号的信息
           ?192.168.1.2 1756-ENTB
           ? 192.168.1.3 panelview

发现我可以用RSLINX在RSWHO里能扫描到1756-ENTB 以太网卡模块,也看到我配置的IP地址了,但我不能对控制器进行GO ONLINE,UPLOAD和Download! 我也没有将RSLINX 设面APPLICATION  模式,请问各位,我需要作什么工作才能连上呢?我非常急啊1!!!!
 谢谢!!!

网友A:
你没有相应的EDS文件。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前几天我出差了,没时间回复,请原谅。请问一下,EDS文件不是只用于DeviceNet网络的吗?如果是要EDS文件,我单位处有二十多个光盘,都不知是用那一个光盘,另外,那里有EDS文件下载,到本人到过AB的网站,都找不到。

网友B:
在AB的英文网站上有的下,仔细的找找吧

网友C:
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ervices&support>>get support now>>self-service support>>downloads>>eds files

网友D:
不行就找代理商要,呵呵

网友E:
我也说两句,首先,你不可能选的是ethernet device,你选的可能是 ethernet/ip driver,因为ethernet device得下一级是station mapping,直接输入你看到的ip地址就可以了,而在ethernet/ip driver的下一级中应该选BROWSER local SUBNET就可以了,这两个方法都可以用,如果还是问号应该是授权不对,还联不上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我13789839699

楼主(2007-08-20):
多谢各位
现在可算是连上了,是软件的版本问题,我用的是LOGIX5555但版本是LOGIX5000,15.00000版,现在改用12.000版可算是接上了,见到了ENT/IP模块的图标了,但双击该图标,还是看不到CPU的型号,是不是授权不对?

网友F:
还是EDS的问题,前面有朋友已经告诉你了,去找个合适的EDS倒入就OK了,上电后从你的ENB模块上看版本好,找到对应的ED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