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机配线问题?

楼主(2007-07-06):
上一个主题本人不是说的很清楚.本人现在碰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下规格不知市场上有不(主要是地线 ).3*95+1*35 3*70+1*50 3*70+1*25. 3*25+1*16. 3*16+1*10. 4*10.还有22KW星三角起动6根线我想用4*10的两根如何?因为我这边设备是全年开的.尽量我用的是最可靠的.多谢.用于加热的因为放在一个桥架内我是不是用ZRVV好一点?以上普通线如何标注最规范?我只标了VV

网友A:
VV-3*95+1*35 3*70+1*50 需要定做,不过不符合电力安全规范
4*10可以选用RVV-4*10
我定做过RVV-4*16,1000多米
市场一般最大只有4*6的RVV

楼主:
3*10+1*6的市场上有吗?

楼主:
要买现成的.急用啊.

网友A:
3*4+1*2.5
3*6+1*4
3*10+1*6
3*16+*10
3*25+1*16
3*35+1*25
3*50+1*25
3*70+1*35
3*95+1*50
3*120+1*70
3*150+1*95
3*185+1*95
3*240+1*120
这些市场都有

网友A:
非国标需要定做

楼主:
兄弟,非常感谢,这是市场上常用的吗/别的规格需要定做吗/

网友A:
其他小线号有4等芯
如4*4
4*6
4*10
3芯
3*4
3*6......3*185 3*240

楼主:
三相电机的零线要这么大吗?好像没有负载吧/接电机外壳的啊//

网友A:
保护地线也不低于相线50%
国家有标准

网友A:
国家规定有安全的原因
保护接地在最关键时候烧断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