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谁来说下原理

楼主(2007-07-06):
2号隔离变压器进线由1号变压器二次侧接入,三相四线负载A B C三相接2号变压器二次侧零线N接1号变压器零线, 在负载没启动的时候测量A B C 任何一相与N电压为220v 当启动负载时 A B C 其中一相与 N电压为380v 有一相火线电压为零.. 谁来解释下原理

网友A:
乱七八糟
绘一张图再说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很简单;相线和零线没有电的联系,零线可认为地,三相火线对地绝缘,未启动时,三相对地电容和对地绝缘电阻平衡,220V,失衡时,?????,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1、负载接1号变压器的输出相线A、B、C,接2号变压器输出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零线N;
2、N与A、B、C是两个独立系统,把N看作无限远地点,则A、B、C到N的电压为220v;
3、当启动负载时 ,A、B、C 与N三相负载不平衡,与N电压为零的一相负载阻抗几乎为零;与N电压为380v的另两相负载阻抗相对较大;
4、当启动负载时 ,N对A、B、C不是零线,而是连接负载的导线;

网友E:
没看明白

网友F:
有张图就好了,千言万语尽在图中

网友G(2007-12-06):
个人以为,如果变压器本身运行无异常,有相线对零为380,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测量点前零线断路或未接通(比如说某指示灯因零线脱落不亮,测量人员却直接测量指示灯两端的一零一火)。
如果零线对此变压器中性线联接良好,三相负载不均衡以至于把一相拉下到0的地步,而保护不动作,那变压器也很快要OVER了。
这种情况往往是测量人员选择测量点有误。脑子清晰一些,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