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风机用什么方式启动好?

楼主(2007-07-06):
各位象这么大功率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好还是用软启动器好?

网友A:
直接启就行了,不过风阀得关上

网友A:
如果用的话建议用软启动

楼主:
直启你用过吗?

网友B:
直启动没有问题,前提是你的电源容量要合适

网友C:
你的供电变压器容量是多少?

网友D:
我单位的一台风机37KW直接启动;
另一台45KW风机 星三角启动;

楼主:
 "直启动没有问题,前提是你的电源容量要合适"这个很有意思。有点象这个句式:买架飞机没什么问题,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这是矿泉水颜色。

网友E:
用软启动器或者自藕变压器切换。用软启的话,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达到比较平缓的曲线。

网友F:
得先考虑是拖动什么样的负载。如果是重负载启动的话,最好用软启动好。其他的可以考虑用星三角,自藕变压器启动方式。

网友G:
用星三角启动好

网友H:
前一阵子我门压缩机启动柜时间继电器坏了,结果直接启75KW的空压机,400KW的沃尔沃柴电机在启动瞬间总跳闸.启动电流相当的大.

网友I:
用变频器

网友G:
牧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6:54:00
    前一阵子我门压缩机启动柜时间继电器坏了,结果直接启75KW的空压机,400KW的沃尔沃柴电机在启动瞬间总跳闸.启动电流相当的大.

你的发电机容量不够,无法支持直接启动

网友J:
星-三角就可以了  软启动太奢侈了

网友K:
不考虑价格因素,软启动器

网友L:
 直启动没有问题,前提是你的电源容量要合适,要根锯实际情况

网友L:
知识是死的,人是........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M:
降压或软启动好点.

网友N:
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O(2007-11-07):
75KW的电动机不能直接全压启动,可考虑软启动器\变频器低频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加液力传动装置启动等方式.

网友P:
  星三角启动性价比最高,软启动器性能很理想,接触器触电几乎没有损耗。
  75KW的电动机电源容量足够也不能用直接全压启动,那样的话不仅启动电流很大,电动机绕组之间的电磁力很大,如果长期使用将导致线圈之间的摩擦而损坏绝缘,造成匝间甚至相间击穿短路而烧毁电动机。典型症状是线圈端部放弧而烧成一个大洞。

网友Q:
如果风机运行在最大负荷(风门全开),建议使用星三角或自耦变压器都可。如果风机运行在不满负荷的状态(风门关闭一部分)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R(2008-01-11):
变频启动最好

网友S:
用个变频器吧,反正现在价格又不高,还能省电,一两年就把本钱收回来了

网友:
星三角最便宜,软起最贵,变频节约最长久。

网友T:
星三角最便宜,软起比较贵,变频节约最长久。
看电源容量,如果供电变压器容量足够大,采用直接启动也可以。

网友U: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再支持楼上的楼上的观点。

网友V:
老菜的观点好,守规则,一切顺利。

网友W:
星三角启动

网友X:
如果风机正常工作时是运行在最大负荷(风门全开),建议使用星三角启动,变压器允许的话也可以直启,但是两种情况下启动时都一定要关风门

如果风机运行在不满负荷的状态(风门关闭一部分),而且根据工艺还可能需要调节风门开口大小,建议使用变频器,节能,风门可以取消。

网友Y:
变频会更经济些!

网友Z:
b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AA:
我见过很多图纸,用施耐德的傲马系列控制器来控制电机启动,好像还加有什么电机启动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K:
建议用软启动

网友AB:
空载直起,如果是重载的话,现在软启动是首选,但价格比接触器贵多了。

网友AC(2008-02-14):
按楼上老菜鸟办发最

网友AD:
风机一般是轻载,建议直起.

网友AE:
得先考虑是拖动什么样的负载。如果是重负载启动的话,最好用软启动好。如果负载很轻的话,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F:
用星型转三角型启动

网友AG:
星三角启动,经济呀

网友AH:
软启动好,因为是风机,用软起的话可以做到软起动和软停车,直接停车对电机不好,和泵类一样容易出现水锤效应。

网友AI:
用软启动器启动比较好

网友AJ(2008-07-02):
我们公司55kw以上是变频启动的;37kw以下是星三角启动的.也可以用自耦降压和串联阻抗间接启动,负载大的时候不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AK:
你75KW直起不怕电力部门?用变频器好,节约电,不到一年成本就回来了

网友AL:
晕,这么小的电机关小风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一般问题不会太大,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先晃车然后再启动,用软启动价格稍高点,不过那样更好/

网友AM:
这么大功率最好降压启动!!对电机的使用寿命有好处

网友AN:
75KW的软启动也就几千元吧......   星三角最省钱, 启动电流较大..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O:
本单位的37KW以上都用的变频启动,风机启动电流很大,直接启动也容易对机械部分产生损坏,建议用软起,最好变频

网友AP:
采用哪种方式启动,一要看负载情况,二要看电网压降。电动机是几极的也有关系。降压起动其输出转矩也要降,最终要求起动期间不能影想其它设备。

网友AQ:
用星三角启动或是软启动,但建议最还是用软启动

网友AR:
我单位四台15KW风机全部是星-三角启动,较为经济实用。

网友AS:
我们115 都是直起的,但容量不够的话还是星三角经济

网友AT:
如果能用变频器那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从成本考虑的话就加星三角启动。

网友AU:
            建议用软启,或者说加变频,   我们厂1250的变压器,目前负荷率75%,一台风机55KW 星三直启就会产生电压波动。

网友AV:
见过油库的,是直接启动,也有星三角启动的,先关上阀门,启动之后才能把阀门打开

网友AW:
用星型转三角型启动,但是前提是先关掉进风门!!!!,不要让电机带负荷启动

网友AX:
用变频器最理想,因为风机大部分时间不是全速运行的,用变频能节能不少,特别是现在能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锅炉风机原来是自藕降压启动,现在都改变频了,效果不错!

网友AY:
首先,应该不合适装快熔,如果熔断器烧掉一相将烧变频器和电机,熔断器同样不能起过载保护.

变频器一般自带过载保护,空开输入端用空开起短路保护就行了,

网友AY:
75KW的风机,直接启动电流大于500A,如果电源容量不够,包刮电源线不够粗,会导致电压严重降低,使接触器吸力不够拼命跳动.导致.........

用星型转三角型启动就行了,启动时间应大于20S,无须关风门,因为它的负荷随转速提高,

网友AZ:
直接启动就可以了,对电网一点点影响算什么,我们160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

网友BA:
z最安全,最便宜的方案是星角启动。

网友AC(2008-08-07):
用星三角起动最合算,用变频器能平稳起动可调速与节能,就是费用大.一次性投资大.

网友BB:
我单位一台74KW空压机用星型转三角型启动 。

网友BC:
软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