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电缆的区别
笔名,若此

楼主(2007-07-06):
请教RS232、RS485、DH485的含义及区别,分别为几针?

笔名,若此

网友:
每人回答?

网友A:
RS-232C接口定义(9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RS-232C接口定义(25芯)

针脚 定义 符号
1 频蔽地线
2 发送数据 TXD
3 接收数据 RXD
4 请求发送  RTS
5 允许发送 CTS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信号地 SG
8 载波检测 DCD
9 发送返回(+)
10 未定义
11 数据发送(-)
12~17 未定义
18 数据接收(+)
19 未定义
20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21 未定义
22 振铃 RI
23~24 未定义
25 接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