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急求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7-07-06):
各位朋友:
我们厂的一个FLOWSERVE的角行程阀门,定位器是LOGIX800,由于定位器进水,需要更换,现有DVC6010的定位器,它是用于直行程的定位器,请问是否能用,如果能用请高手指点如何安装调试!~

网友A:
这个说不好。没有很绝对的事。如果还在厂里干的话我会试试看,但是能不能成,没做过所以不好说。

网友B:
行程距离相同,应该可以
没试过

网友C:
原理上没问题,因为无论直行程还是角行程,位置反馈都是变成角度变化送入阀门定位器的。只是将连杆方式变化一下就行。

楼主:
谢了!~我们已经换上,并调试成功了

网友D:
将连杆方式变化一下就行

网友E(2009-11-24):
请问你们厂还有其他FLOWSERVE型号的定位器没有,大家一起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