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缆3/4芯如何选用?

楼主(2007-07-07):
交流电机电缆有用3芯,有的地方用4芯,问在何种场合或是系统下分别选用?

网友A:
需要电机保护接地线的必须用4芯
不允许用1根3芯电缆外加1根单独的零线
现在还有5芯电缆  3根火线 1根零线  1根接地线

我们新楼图纸要求VV22-3*75+1*35+1*35
因电缆在市场很少见,定做长度又太少 电缆厂不愿意定做
改为4芯

网友A:
3芯是单相设备电源线 1根火线  1根零线  1根保护接地线
不过中国人都知道勤俭持家,用3芯线做3相电机电源线

现在一般不允许再单独用3芯电缆做3相电机电源线,都是4芯
三相设备零线有负荷的设备用的电源线个别已经用5芯电缆做电源线

网友B:
to 心力:'不允许用1根3芯电缆外加1根单独的零线'能请教为什么吗?

网友C:
防止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电流产生的磁场对外界的影响,4线放在一块,电流的向量和肯定为零,对外界无影响.

网友A:
零线容易出问题
电气安全规程是血和泪写成的

楼主:
谢谢!只是现场有的设计给电机的是3芯,有的电机又用4芯。3芯主要是双拼电缆,如185KW电机,用3*120双拼。想不清楚,故有以上疑问。谢谢各位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