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与十六进制的区别?

楼主(2007-07-07):
BCD码与十六进制的区别?

网友A:
举个例子:比如对于一个数:0000 0010 0011 1111
其16进制就是:23F
如果转换为BCD码,因为BCD是没有A~F的,则每一位乘以其位权为:
1x 1(2的0次方)+
1x 2(2的1次方)+
1x 4(2的2次方)+
1x 8(2的3次方)+
1x16(2的4次方)+
1x32(2的5次方)+
0x64(2的6次方)+
0x128(2的7次方)+
0x256(2的8次方)+
1x512(2的9次方)+
0x1024(2的10次方)+
0x2048(2的11次方)+
0x4096(2的12次方)+
0x8192(2的13次方)+
0x16384(2的14次方)+
0x32768(2的15次方)=575
所以转换后的BCD码是0000 0101 0111 0101(0575)
OK?

网友B:
#1A00     只能当16进,不能当BCD
#0100     表面上看即可当BCD数,也可当十六进数(或二进)
当BCB码时   为十进100
当16进码时  为十进256

网友C:
对。其实都是表示数字,只是进制的不同。bcd是二进制,而我们平时用的是十进制。

网友A:
楼上正解
对于一个2进制数据,每4位做一个数来讲,
1、如果此数没超过9,既可以认为是BCD码,也可以是16进制数,要在程序中具体分析
2、如果此数超过9,只能是16进制数,当然你可以通过BCD指令转换为BCD码

楼主:
我可以把BCD码理解十进制吗?

网友A:
BCD码是2进制表示十进制的一种方法
即从低位起,每4位代表一个十进制的数(0~9)
即:每4位的位权是10,而不是16(16进制的位权是16、2进制的位权是2)

网友A:
BCD码
十进制数在键盘输入和打印、显示输出时往往是将各个数字以ASCII码来表示的。但是在计算机内运算时,是以二进制形式进行的。为了便于转换,设计了一些用二进制编码表示的十进制数,称为二—十进制码,即BCD码(Binary?coded?Decimal)。
BCD码是用四位二进制代码来表示一位十进制数。有多种BCD码:8421码、2421码、余3码、格雷码。
常用BCD码
十进制数字 8421码 2421码 余3码 格雷码
0 0000 0000 0011 0000
1 0001 0001 0100 0001
2 0010 0010 0101 0011
3 0011 0011 0110 0010
4 0100 0100 0110 0010
5 0101 0101 1000 1110
6 0110 0110 1001 1010
7 0111 0111 1010 1000
8 1000 1110 1011 1100
9 1001 1111 1100 0100
注意:BCD码表示的数形式上像二进制数,但不是真正的二进制数。

网友A:
关于“位权”请参考: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110468.html

网友D:
     QQ群:42341674
交流平台,欢迎你的加入,参与知识互动.

网友E:
这是两个概念,BCD是编码的方式,十六进制是一种数制,BCD是固定长度(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的十进制表示,你只要说明,也可用十六进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