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贝加莱pcc2003通讯

楼主(2007-07-07):
现有一套pcc2003控制的设备,涉及到温度、模拟量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模块(不可以重新编程)。现在我希望在pc机上用组态王,通过com口对pcc的各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值进行采集。用什么样的方法,通讯方式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协议请赐教。另外组态王6.5中的关于贝加莱的帮助我没有看懂,希望有实践经验的朋友赐教

网友A:
万能的通讯方式:把B&R配置为一个OPC 服务器,组态王中便很方便读写乐

网友B(2007-11-26):
我也在困惑,1.据说有协议,协议怎么装呢?我的是B&R2003,
2。组态王里面新建设备,贝加莱的提示加载设备失败,怎么办?
3.好心的老土给了我PG2000,可是我不敢用,能一步步提示我吗?我要从PLC把程序读到PC。
4.谁能教我做PLC和组态王之间的通讯?我已经做了串口线,链接到PLC上,竟然只有CAN口能用串口调试成功,其他的口都不能返回数据1
5.我真是太菜了,我要学习,!!!

网友C:
组态王驱动:贝加莱PVIDLL使用说明

1、将PviUser.exe拷入组态王驱动程序路径(...\kingview\driver)下。

2、将...\kingview下的DevLst.dat更名或备份。

3、安装驱动程序。

4、在组态王中定义PVI设备前,需要用PviUser.exe生成
C:\PviUser.pvi。定义设备应选择 PLC>贝加莱>PVIDLL>PVI,地址随意写个数字。

5、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如果操作有误,组态王都会给出相应的提示。

6、本驱动支持的设备型号为:使用PVI的设备

7、寄存器由配置程序PviUser设定,其层次结构、名字、数据类型一定要与PLC中的配置完全相同,PLC中不存在的对象不能定义,定义的对象可以比PLC中少。
单个寄存器的使用与一般的使用方式相同
数组寄存器的使用方式为: 数组变量.下标 (下标从0开始)
结构寄存器的使用方式为: 结构变量.成员名
   一个数组的所有变量,或者一个结构的所有成员,读写是一次完成的。

8、注意:在安装完贝加莱的PVI程序后,不要将PviCom.dll单独拷贝到可被搜索的目录中,特别是...\Kingview\Driver下不能有PviCom.dll,如有请将其改名,否则将无法正常运行。正常进入运行环境时,屏幕右下角应该出现PVI Manager小图标。

配置程序PviUser使用说明

1、运行PviUser.exe,然后用窗口右上的按钮生成和修改对象层次结构。

2、选中一个对象后,单击对象名可以修改对象的名字,变量和成员名最长32个字符,变量名超过7个时只能在寄存器列表中手动输入。其他对象名最长10个字符。

3、选中一个对象后,在右边的属性窗口可以修改相应的对象描述或数据类型,具体的定义内容参照PVI说明文档 PVI Documentation(Pvi.chm)。

4、可以通过拖放操作移动对象。拖动到同一层次的对象,被拖的对象会移动到新位置;拖动到上一层,会移动到目标对象下面的所有对象之后。Variable层对象可以被拖动到Cpu或Task层的对象之下。

5、将某个变量设定为数组,要设置数组成员数量(大于0)。

6、将某个变量设定为结构,在类型中选择结构,然后增加结构成员(member)即可。结构成员的顺序一定要与PVI中定义的顺序相同。

7、定义好的数据可以保存为文件,以后可以通过打开文件读出。每次保存时会生成.pvi和.tre两个文件,在打开文件时都是必须的,并要在同一目录。

8、进入运行环境时,驱动程序会自动打开C:\PviUser.pvi。因此,将保存的.pvi文件拷贝到C:\,改名即可。运行环境不需要.tre文件。

组态王的这个文档说的很清楚了。可以到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也可以我给你。里面有PviUser.exe文件

网友B:
徐先生:给我一份好吗?wang_laiyin@126.com

网友C(2008-01-16):
to:大化石
驱动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里。

网友D(2009-03-03):
能发多份给我吗?seasunshine@163.com

网友D:
徐先生:

        可否将组态王与贝加莱的驱动PviUser.exe,发到我的邮箱seasunshine@163.com,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急用。谢谢

网友E(2009-05-23):
徐:能否发我一份?我的邮箱:litter9girl@163.com谢谢!!

网友F(2011-05-16):
您好 我也需要一份 能发给咱吗?panzi168@163.com

网友G(2011-08-20):
您好:我也急需一份驱动。能发给我一份吗?xunancumt@163.com。十分感谢!

网友H(2012-04-04):
能给我一份吗 谢谢啦 10543965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