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存储卡(在S7-314上)上的程序无法删除

楼主(2007-07-07):
为什么我的存储卡(在S7-314上)上的程序无法删除,
我在操作时选择了复位/删除指令,也显示删除成功,为什么我再次打开存储卡上的程序还在?
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7-08-17):
复位并不删除MMC卡上程序哦,这一点请您要注意,删除卡上程序可以采用PG来删,也可以采用Step7程序在线的方式一个个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