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00系列可否与永宏FBE-28MU通讯吗?

楼主(2007-07-07):
请问各位大侠MT5000系列可否与永宏FBE-28MU通讯吗?
怎样才可以用Eview软件在电脑里与其进行离线摸拟,还要些什么通讯线,要自已做吗?我已经有一条PLC跟电脑连接的线不知道这样能通讯吗?

网友A:
MT500是不是可以和永宏PLC通讯,你可以查一下手册,但是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因为现在的屏都是可以和N多的plc通讯的,你在模组参数里设置对就行,(新建时也可以设置的),离线模拟是不用和屏连线也不用和PLC连线的。

楼主:
谢谢大侠!我有用编程线试,后来还是不行,显示PLC不能回应,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编错了,假如就做一个开关,要使它控制PLC输出,要怎么编程呢?

网友B:
FBE FBS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