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接地问题

楼主(2007-07-07):
有谁能够帮忙详细讲讲DCS的接地问题

网友A:
DCS接地一般有保护地和工作地,这个地和电气地是不能连在一起的,必须有单独的地,但是也有保护地和电气地在一起的。DCS对接地的要求非常高,保护地一般是机壳接地,工作地包括信号回路接地、电缆屏蔽层接地、本安仪表接地,比如浙大JX300,是共保护地和工作地的;而HONEYWELL TPS保护地和工作地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