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为什么能抗干扰?

楼主(2007-07-07):
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A:
建议找本书先看看,搞明白以下几个问题:
1.隔离变压器铁芯材料是什么?这种材料相对于其他磁性材料有什么特点?
2.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有啥联系?
3.铁芯在什么情况下会饱和?饱和对输入输出之间有啥影响?
4.变压器线圈时什么性质的负载?

网友B:
变压器的通低频阻高频的原理,因为干扰多半是高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