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几种制动方式

楼主(2007-07-07):
有时候我们容易对电磁制动,再生制动,动态制动的作用混淆,选择了错误的配件。以下对这几个概念加以澄清。

    动态制动器由动态制动电阻组成,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通过能耗制动缩短伺服电机的机械进给距离.

    再生制动是指伺服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逆变回路反馈到直流母线,经阻容回路吸收.

    电磁制动是通过机械装置锁住电机的轴.

    三者的区别

    (1)再生制动必须在伺服器正常工作时才起作用,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等情况下无法制动电机.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工作时不需电源.

    (2)再生制动的工作是系统自动进行,而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的工作需外部继电器控制.

    (3)电磁制动一般在SV OFF后启动,否则可能造成放大器过载.动态制动器一般在SV OFF或主回路断电后启动,否则可能造成动态制动电阻过热.

    选择配件的注意事项

    (1)有些系统如传送装置,升降装置等要求伺服电机能尽快停车.而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伺服器没有再生制动无法对电机减速.同时系统的机械惯量又较大,这时对动态制动器的选择要依据负载的轻重,电机的工作速度等.

    (2)有些系统要维持机械装置的静止位置需电机提供较大的输出转矩且停止的时间较长,如果使用伺服的自锁功能往往会造成电机过热或放大器过载.这种情况就要选择带电磁制动的电机.

    (3)有的伺服器有内置的再生制动单元,但当再生制动较频繁时可能引起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时需另配再生制动电阻.再生制动电阻是否需要另配,配多大 的再生制动电阻可参照相应样本的使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是电机在空载时的数据.实际选型中要先根据系统的负载惯量和样本上的电机惯量,算出惯量比.再以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除以(惯量比+1).这样得到的数据才是允许的制动次数。

网友A:
总结得比较好。

网友A:
我在blog上也转过类似的不错的文章。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20916

网友B:
受益良多............

网友C:
其实文中所提到的电磁制动其实就是机械制动,而不是真正的电磁制动。真正的电磁制动应该是完全不同于上述所有的一种新的制动方式.那就是通过注入反向电流的方式进行主动制动的方式,由于制动这种方式需要能量消耗,因此又叫做耗能制动或主动制动。这种制动方式制动极为快速有效,当然由于所加的反向电流所产生的反向电压会叠加在电机在制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电动势(电机在制动时是处于所谓的发电机状态),因此对驱动器的IGBT管的耐压要求很高。这种制动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只能在主电源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此需要急停情况下进行有步骤的停车,即:先进行耗能制动,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该切断主电源。所以在非漏电的导致紧急停车情况下最为有效。

网友A:
放在电机尾部的应该是机械抱闸吧。
有个问题问下,这个机械抱闸通常是用于失电抱闸吧。
是不是指只要不给通电压,就处于制动状态,一旦通入电压,就自动松开。

网友D:
to “小白”:正是如此!

网友A:
今天调个带抱闸的电机,果然如此。
因为手头上没有接口的图纸,根据接线的颜色和粗细接了电源试了下,运气不错,一通电电机轴就能盘动了。
害我忐忑了一天。 目前抱闸上还有两个信号线没接,估计是抱闸状态信号和抱闸报警信号。

网友D:
"抱闸上还有两个信号线没接,估计是抱闸状态信号和抱闸报警信号"———以前用过lenze和keb的抱闸,都只有2根电源线,没别的了。不知“小白”用的是哪家的?

网友A:
自家电机带的,估计是配的其他厂家的产品,连说明书都没有。

网友E:
松下伺服的抱闸也只有2根电源线

网友F(2007-08-26):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G:
应是100DVC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