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多轴控制

楼主(2007-07-07):
  请教下,trio对于多轴控制的方案!
  现在多轴控制,比较流行的是PLC的解决方案.利用多个PLC单元分别控制各个轴,然后通过网络协议,轴间数据共享!
  问下trio对于多轴同步控制可采用的是下面那种方案?(3轴控制)
  1、
     for axisnum=1 to 3
          检测当前轴
          如果发现误差,则调整
     next for
  2、
     program1(程序1)针对轴1
          检测当前轴
          如果发现误差,则调整
      program2(程序2)针对轴2
           检测当前轴
          如果发现误差,则调整
      program3(程序3)针对轴2
           检测当前轴
           如果发现误差,则调整
     三个程序(program1,program2,program3)使用VR全局变量传递信息
   问下:
     方案1和方案2哪个更可行?我从本地technical support那里得到的,他们建议使用第一个方案?
     但是,在这里我考虑 采用for循环的方式,如果第一轴出现偏差,进行处理;这时轴2色标到了,会不会出现漏抓色标的问题!

   另外能不能给一个抓标使用markb的例子?
   非常感谢!希望trio的相关工作人员能给个确定的答复,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惨!

网友A:
现在是周末,先别着急。论坛上有一位朋友叫“Trio技术支持”,他会详细回复的。

网友B:
不用,trio会自动调整的。比如三轴x,y,z各移动10,20,30,move[10,20,30] 就会自动到位的。

楼主:
   谢谢波恩坛主! 也谢谢通讯网!

网友C:
1.TRIO本身就具有多轴联动的指令,正如“通讯网”所说的move指令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在用TRIO控制器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选用对应的运动指令即可(99%的联动过程,TRIO都会有对应运动指令来处理),至于联动过程中各个轴误差的调整,这个不用用户操心,系统内核自动会处理,如果类似PLC自己调整的做法,一是程序繁琐,二是也做不好。至于自己做调整时的程序方法,我个人认为不论是多任务处理方式还是单任务方式,实际上都可以,关键在于你自己调整的算法是否合理有效。

2.关于色标处理的问题:实际在TRIO控制器内,所有的运动指令以及色标捕捉过程都是由系统内核来完成的,用户程序只是去设置和读取状态而已,因此不存在你对第一个轴处理时,而丢失第二轴色标的问题(因为这是由控制器内核来处理的,与用户程序无关)。对于MARKB的处理没有什么特殊的,当第二个触发信号(如MC206中的z相脉冲触发)时,系统将当前轴位置记录到REG_POSB寄存器中,然后将MARKB参数置位,这样当用户程序在执行REGIST后,查询MARKB是否置位,如果被置位,则当时信号触发时的位置即被记录在REG_POSB中,后续则可以根据该数值做进一步操作。

楼主:
  谢谢Trio技术支持的耐心讲解!
  以后项目开发中心碰到什么问题,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