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反向电流为何出现?

楼主(2007-07-07):
本人用西门子S7-200编写的梯形图,编译时总出现46号反向电流报警,我检查不出原因,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是反电流报警?

网友B:
反电流报警?搞错了吧?

楼主:
没错啊,编完PLC后编译时,在窗口下方错误提示:46号反向电流。我是用在西门子数控系统802C上的,我试了下,不将外部接口信号输入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