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退出函数是什么啊

楼主(2007-07-07):
intouch的退出函数是什么啊?
第一次试用,不知道怎么退出运行环境。比如组态王的函数EXIT(0);
在intouch中怎么做啊

网友A:
方法很多。
如写程序方法,找window再发WM_CLOSE
再如用INTOUCH脚本,见说明书

网友B:
WWControl函數,不同的參數對應不同的退出方式,請根據您Intouch函數幫助確定您需要的參數。

网友C(2008-01-28):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 "Close");

网友C:
做一个按钮,在链接上面设置为 动作 脚本程序写上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 "Close");  就可以了,点击按钮就可以退出监控。

网友D(2008-08-26):
引用 网友C:
关于做一个按钮,在链接上面设置为 动作 脚本程序写上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 "Close");  就可以了,点击按钮就可以退出监控。

学习

网友E(2008-10-18):
WWControl( InfoAppTitle( "View" ), "Close" );???? 像实在是菜鸟说的一样,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F(2008-11-22):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

网友G(2009-01-12):
sendkey函数也可以
alt+f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WWControl(InfoAppTitle("View"),"Close");

网友I:
alt+f4不就OK了吗?

网友J:
婉儿,你太有才了!呵呵!!

网友K(2010-10-23):
InfoAppTitle,要定义这个变量的,定义成什么类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