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接地这样行不/

楼主(2007-07-07):
我们准备把变压器的地线接在整个大楼搞基建时的那根地线上.那根地线把整个大楼的所有钢筋架都连上的,包括到地下的几十米深的地基的主柱的钢筋上.但电力局的同志还是要我们重新打地桩.因为以前这个大楼下面是个水池填了3米的石头,不好打/有什么方法吗/不打行不/一定要打只能到几十外的地方打再用扁铁引过来了.这样行不/

网友A:
只要接地电阻达到要求,应该可以
不过接地线不能够太远,不然不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

楼主:
接地电阻?真用摇表摇啊?

网友B:
不一定要打地桩横埋也行的

网友C:
这是规定.问电力局,他们不会同意,责任问题,除非装做不知道

网友D:
这个还是听他们的好
没问题 大家好
有问题 跑不了

网友E:
只要接地电阻足够小,完全可以,只不过供电局为了减小自己的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就按照技术标准进行要求,其实完全可以的,三峡就是使用类似的地线

网友F:
单独接,并保证接地电阻

网友G:
不能和楼体接在一起啊!一定要单独接地,并且还要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一定要达到要求,小于4欧姆!

网友H:
电力系统运行一定要专用的地网,使用建筑结构作为专用地网是不行的,广东这边暂时还没有使用建筑结构作地网获得验收成功的例子,不知道楼主那边能否通过就不知道了。。。我所知道使用建筑结构不能通过验收的一点答复就是:建筑钢筋结构虽然是多点接地,而且是一个环路结构,按照接地要求来说是可行的,但是由于建筑结构使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所用钢筋没有直接接触地表层,而是通过混凝土包裹再进入大地,根据气候变化不同,有可能造成接触电阻不稳定,所以,一般要使用金属结构直接接触地表层的专用地网。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0633

网友I:
这是规定.听电力局的,方便以后,也方便别人.

网友J:
不错,这个接地问题可以再深点讨论。比如TN、IT、TS、TT等多种接地方式。

网友K:
电力系统运行一定要专用的地网,使用建筑结构的钢筋作为专用地网是不行的,我曾经碰到过一楼房墙体有电,经查,发现有人将建筑结构的钢筋当地线用,下雨天墙体受潮,用电器导电,使楼房墙体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