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度表接线/

楼主(2007-07-07):
请问电度表用互感器来测如何接法/电度计量是互感器的配比对不/

网友A:
找本书看看
第二个问题 互感器不需要配对,不过需要校准  市场互感器质量比较差,计量要求比较准确。我们这里内部计量考核没有校准,电业局给我们安装的计量用互感器都有校准的标签,类似电表校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它的本身就是一个副线圈,穿入互感器的电线就相当于主线圈,主,副线圈,的共同存在才可以完成磁藕合.当穿入互感器的电线变化时,所产生的磁通也变化,其中的部分磁通穿过副线圈,因而在副线圈中产生了感应电动势.这就叫互感现象,,,主副线圈并无联系,而是通过磁通来联系的,这种联系叫做磁藕合,
假如我们把电线从互感器中在绕一圈的话.主线圈的就会电流增强,磁通增大,而这个时候的副线圈的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的方向与主线圈的的电流方向相反,,,,这个现象可以用楞次定律来解释的,不知道你学过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互感器的变比就会是原互感器的变比减小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小电线穿入互感器的圈数来调整互感器的变比的。

网友C(2008-08-24):
假如互感器的电流比是300/5,电度表与其配套使用,有无特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