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接地

楼主(2007-07-07):
设备一定要接地吗?不接地行不?注要是电控柜等.能不接地吗/.

网友A:
你如果不要命可以这样做

网友B:
 设备要分什么设备吧,在国标中有具体论述的,这要具体看你采用的哪一种系统了.并不是哪种系统都是接地的

网友C(2008-09-17):
你电阻比较大可以

网友D:
nc,tc系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c,tc系统是不一样的!!!!!!!!!!!

请问有这样的系统吗?

应该是TN-S三相五线保护接零系统、或者TN-C三相四线保护接零系统;还有“TT”保护接地系统

网友F:
接地很简单,连上一下不就可以了,这还有什么值得探讨的.

网友G:
回答是肯定的,设备是一定要接地的,回去看看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