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1.5匹的空调的制冷制热的瓦数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7-07-07):
偶尔在空调的铭牌上看到1.5匹的空调上标有制冷1600W,制热2700W,如果把1.5匹换算到瓦的话应该是1125W,怎么会出现大于1125W的,且每个品牌的1.5匹的空调的制冷制热的瓦数都不同.
该怎么理解?

网友A:
0.735KW/匹×1.5匹 = 1.1035KW

网友B:
俺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制冷功率1.6kw表示的是热从室内传向室外的速率,和输入功率1.1kw在理论上是不搭界的.因为热从室内传向室外,能量是守恒的,输入功率只相当于一个媒介,催化剂等,理论上可以需要很小的.

网友C:
我怎么觉得刘兄什么都要指导一下,“0.735KW/匹×1.5匹 = 1.1035KW”
不对吧!楼主提出的功率是空调功率,不同于KW与马力的计算!

网友B:
现在的节能空调都是从变频电气方面着手,我觉的如果从导热媒介上想办法,估计效果很好,因为这个在理论上有很大的节能余地.
猜想而已哈

网友C:
各种制冷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如下:
1. 1 kcal/h (大卡/小时) = 1.163W,1 W = 0.8598 kcal/h;
2. 1 Btu/h (英热单位/小时) = 0.2931W,1 W = 3.412 Btu/h;
3. 1 USRT (美国冷吨) = 3.517 kW,1 kW = 0.28434 USRT;
4. 1 kcal/h = 3.968 Btu/h,1 Btu/h = 0.252 kcal/h;
5. 1 USRT = 3024 kcal/h,10000 kcal/h = 3.3069 USRT;
6. 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
说明:
1. “匹”用于动力单位时,用Hp(英制匹)或Ps(公制匹)表示,也称“马力”,1 Hp (英制匹) = 0.7457 kW,1 Ps (公制匹) = 0.735 kW;
2. 中小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匹”表示,大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冷吨(美国冷吨)”表示。
3. 也有的厂家取1匹 = 2.8 kW

网友C:
现附上各著名空调生产厂的技术数据,各位可将制冷量(KW)÷左边的马力(HP),看看是否约等于2.5--3之间。

网友A:
“在空调的铭牌上看到1.5匹的空调上标有制冷1600W,制热2700W ”
1、制冷1600W,制热2700W 的意义是该空调制冷量1600J每秒、制热量2700J每秒;
2、“1.5匹的空调”的意义是指该空调工作时的电功率是1.5马力;
3、yjig你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A:
“中小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匹’表示”,与搂住表达的“在空调的铭牌上看到1.5匹的空调上标有制冷1600W,制热2700W ”,有矛盾???

网友C:
我该说的都在上一贴,只是网络慢,到现在还未显示。
忍不住还是向你建议: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即使专家也一样。偶尔出一点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经常出错,就……?

网友A:
1、这里有个习惯问题,也许你说的对!
2、不管什么习惯,只能有两种情况:
(1)名牌要告诉该机的电功率;
(2)名牌要告诉该机的制冷(热)量;
3、电功率、制冷(热)量都可以用“匹”表示,但表示电功率时“匹”的含义是“马力”;表示制冷(热)量时“匹”的含义不是“马力”;

网友B:
2.5到3倍说明目前的技术力量只能在这个水平,随着科技进步,这个数字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忍不住还是向你建议: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即使专家也一样。偶尔出一点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经常出错,就……?”
1、要忍住,这样的话不要说!
2、你直接了当的针对讨论的问题及其发言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只要你说的对,你就获得了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C:
按目前的技术水平,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一般的机器可以达3.5.
COP=输出制冷功率(KW)÷输入电功率(KW)

网友A:
“在空调的铭牌上看到1.5匹的空调上标有制冷1600W,制热2700W ”
请问yjig搂住说的1.5匹、 制冷1600W都是制冷量???没有说电功率???

网友D:
物理变化,化学变化,物质分三太,气液固.温度与压强决定.非电专业.

网友C:
楼主提供的数据可能有错,我家的1匹空调的输出制冷功率是2300W。
大家可以核实一下,看看对不对:
1匹空调的型号表示为:KFR-23,最后的23就是表示制冷功率是2300W
1.5匹的空调型号表示为:KFR-32,最后的32就是表示制冷功率是3200W。
无论哪一厂家的最后的2位数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制冷功率。

网友A:
“各位可将制冷量(KW)÷左边的马力(HP),看看是否约等于2.5--3之间。”
1、只能有两种情况:
(1)名牌要告诉该机的电功率;左边的马力(HP)[/b]
(2)名牌要告诉该机的制冷(热);制冷量(KW)
2、看看是否约等于2.5--3之间。是该空调的效率,就是消耗单位电量的制冷量(KW/P×0.735KW);
3、“制冷量(KW)÷左边的马力”就是每消耗1KW电能可制cop倍冷量;
4、电工九段说的意义是对的,但是这个比值有极限定值,用卡洛循环可求得,该值只与高、低温热源温度有关:

网友A:
“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
这个说法不对,与高、低温热源温度有关!

网友C:
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是有条件的,通常是水冷式螺杆机以及水冷式离心机,即使是这2种机器,只有室外温度低于某一数值,冷却水流量大于某一数值,才能达到6以上的能效比。

网友A:
1匹空调的型号表示为:KFR-23,最后的23就是表示制冷功率是2300W
1.5匹的空调型号表示为:KFR-32,最后的32就是表示制冷功率是3200W。
无论哪一厂家的最后的2位数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制冷功率。
1、你的意思1匹是制冷量,制冷功率是2300W:
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组)
2300W = 2.3KW
cop = 2.5 kW/2.3KW = 1.09
2、我的意思1匹是电功率,制冷量是2300W:
1匹 = 0.735 kW
2300W = 2.3KW
cop = 2.3 kW/0.735 kW = 3
3、yjig你说哪个对???

网友C: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应该是:
   1匹是电功率,制冷量是2300W:
   1匹 = 0.735 kW
   2300W = 2.3KW
   cop = 2.3 kW/0.735 kW  = 3
当然,厂家的1匹是大约数,并非绝对等于消耗的电功率。

网友A:
 “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是有条件的,通常是水冷式螺杆机以及水冷式离心机,……”

1、你查一下热工图,在卡诺图中可得到这个数字,只与T1、T2高、低温热源温度有关;
2、“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是有条件的,通常是水冷式螺杆机以及水冷式离心机……”是错误的说法!

网友A:
1、yjig,我很看得起你,你有水平、有知识、有能力,你第一次开口我就明白!
2、讨论问题时,只说与讨论有关的话,直接说错在什么地方,对的是什么,指责的话不要说!!!

网友C:
现附上开利螺杆制冷机的数据,以30HXC400A机器为例,它的COP近似的达到了5,它的COP是在表中的水流量的条件下,如果水流量增大,那么COP将更高,完全可以达到6。 为了统一各厂家的指标,便于比较,行业规定,以环境温度35度,出水温度7度为标准制冷量(记不清了,大概是),也就是标准的COP值。 当然也有少数生产厂,为了便于销售机器,有意识的不按以上规定,让购买人认为,他的机器COP高。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必需在机器的说明书中说明是在什么环境温度下。是在什么出水温度下的制冷量。

网友A:
卡诺定理是卡诺1824年提出来的,其表述如下:

(1)在相同的高温热源和相同的低温热源之间工作的一切可逆热机,其效率都相等,与工作物质无关。

(2)在相同的高温热源和相同的低温热源之间工作的一切不可逆热机,其效率都小于可逆热机的效率。

网友E:
长见了,Thanks

网友A:
   卡诺循环的效率ηc=1-T2/T1,由此可以看出,卡诺循环的效率只与两个热源的热力学温标有关

网友A:
可以证明,以任何工作物质作卡诺循环,其效率都一致;还可以证明,所有实际循环的效率都低于同样条件下卡诺循环的效率,

网友D:
利用物质状态的改变大量吸收与放出能量的物理特性.产生了有制冷剂的空调.占现在空调的绝大部分,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

网友F:
yjig   刘志斌

你们是高手.其实这个问题本不是什么难题,关键是你们的技术讨论很到位.

网友G:
多谢楼主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小弟我一直不解的地方,更多谢   yjig   刘志斌 两位大侠的精彩讨论,学习了。

楼主:
先是谢谢各位的精彩答复!!!
从中已学到不少的东西,如:6. 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
说明:
1. “匹”用于动力单位时,用Hp(英制匹)或Ps(公制匹)表示,也称“马力”,1 Hp (英制匹) = 0.7457 kW,1 Ps (公制匹) = 0.735 kW;
2. 中小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匹”表示,大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冷吨(美国冷吨)”表示。
3. 也有的厂家取1匹 = 2.8 kW
我问的问题是1.5P(匹)是压缩机的功率吗?有怎么理解现在空调市场上说的1.5P、准1.5P、大1.5P,这可都是各品牌空调的促销员嘴上说的和各大卖场这么写的,1.5P的空调究竟能制冷多大平方的房间?

网友A:
   “也有的厂家取1匹 = 2.8 kW”

1、这个等式的左边1匹,是1马力;
2、这个等式的右边2.8kw 是1马力电功率对应的制冷量是2.8kw;
3、能效比是cop = 2.8kw /1×0.735kw = 3.8

网友C:
1.5P、准1.5P、大1.5P都是空调的电机功率,严格地说,这种说法很不规范,不过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称呼。不用说外行人搞不明白,即使是业内人士,也很难准确地说清1.5匹空调到底能管多大的制冷面积,因为各厂家的“匹数”不一样大。如28型(型号的最后2位数)与32型都是1.5匹,其实他们的实际制冷功率不一样,一个是2800W,而另一个是3200W,因此最准确的功率,应该以型号的最后2位数为准,即KW。

楼主:
感谢:刘志斌、YJIG和各位的答复?
真的学到不少!!!

网友A:
  “因为各厂家的“匹数”不一样大。如28型(型号的最后2位数)与32型都是1.5匹,其实他们的实际制冷功率不一样,一个是2800W,而另一个是3200W,因此最准确的功率,应该以型号的最后2位数为准,即KW。”

1、1.5匹,即1.5马力,是空调的电功率;与KW的换算关系是:1马力=0.735KW,1.5匹=1.1035KW;即每小时耗电1.1035度;
2、消耗同样的电能,不同厂家生产的空调,产生的冷量数不同,有的1匹可制冷 2.5 kW(用于风冷机组、 3 kW(用于水冷机组)、2.8 kW……;我们叫它制冷量(或制冷功率);
3、我们把单位电功率的制冷量(功率),即制冷量(功率)/电功率 = cop,cop称作能效比;
4、1.5P、准1.5P、大1.5P都是空调的电功率,所谓准、大指的是能效比的大、小,是个“行话”,或是个习惯用语!

网友H:
好讨论的好,顶。。。。。。。。。。。。。

网友I:
看来理解错误,只是把热能进行了搬移,并不是直接热能转换

网友J: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9 22:28:00

  “因为各厂家的“匹数”不一样大。如28型(型号的最后2位数)与32型都是1.5匹,其实他们的实际制冷功率不一样,一个是2800W,而另一个是3200W,因此最准确的功率,应该以型号的最后2位数为准,即KW。”

1、1.5匹,即1.5马力,是空调的电功率;与KW的换算关系是:1马力=0.735KW,1.5匹=1.1035KW;即每小时耗电1.1035度;
2、消耗同样的电能,不同厂家生产的空调,产生的冷量数不同,有的1匹可制冷 2.5 kW(用于风冷机组、 3 kW(用于水冷机组)、2.8 kW……;我们叫它制冷量(或制冷功率);
3、我们把单位电功率的制冷量(功率),即制冷量(功率)/电功率 = cop,cop称作能效比;
4、1.5P、准1.5P、大1.5P都是空调的电功率,所谓准、大指的是能效比的大、小,是个“行话”,或是个习惯用语!

-------------
1、不一定,这个值是变化的,与输出制冷量有关。
2、同意。
3、在中央空调是这样计算的:COP=冷冻水温差*流量/总功率,该值也是变化的,总功率包含压缩机、冷冻水、冷却水、冷却塔风机、空调仪表照明等等所有用电设备,除各耗能设备外,压缩机效率也影响COP值,冷冻水出口温度越高,压缩机效率越高。
论坛如果有搞楼控的,对空调更熟悉了。

网友A:
   TO   lly:

“1、不一定,这个值是变化的,与输出制冷量有关。”

1、1匹是电功率,就是电功率的单位马力,马力与KW的换算关系式定值,即:1马力 =  0.735KW ;
2、当电功率一定是,制冷量是变化的,好空调制冷量大,差空调制冷量小;

网友C:
赞同LLY的观点
1、所谓的空调“匹数”仅仅是一个“公称”(可能不太确当)电功率,并非是空调的耗用功率,空调的耗用功率是变化的,与工况条件(进出水温、环境温度、冷却水流量)有关。
2、能效比也是变化的,也与与工况条件(进出水温、环境温度、冷却水流量)有关,当然,为了统一各品牌的指标,便于比较,行业规定:各品牌空调在说明书中应该采用标准工况,通常所说的能效比,也就是标准工况条件下的数值。

网友A:
   “…空调的耗用功率是变化的…”

1、1匹是电功率,就是电功率单位1马力,1马力 = 0.735KW;
2、空调的电功率用匹作单位,例如:有1匹的,1.5匹的…;
3、空调的实际运行功率不一定是额定状态,与环境温度有关系;
4、空调的实际运行能效比,不一定是设计值,与环境温度有关系!
5、说1匹不一定是1马力,不一定是0.735KW,那就不对了!

网友C:
表达方式不同,本质一样。

网友K:
刘志斌是师父

网友L:
单位混了    电功率单位与热量单位是两个概念

网友A:
  “单位混了    电功率单位与热量单位是两个概念”

1、功、热量是过程量,能量是状态量,能量的改变用功、热量来量度;
2、所以功、热量,能量具有相同的单位;
3、过去热量用卡、大卡(K卡)作单位,功用牛.米、焦耳J作单位,他们都可相互换算;
4、功率是指做功的快慢,即单位时间做的功,单位有W(J/S)、KW(KJ/S);过去用马力,即匹,相互可以换算;
5、电功率与制冷功率(单位时间制冷量)的意义不同,但单位相同,都可用匹(马力)、KW表示;
6、大家都用习惯的,有时忘了他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网友A:
1、电功率与制冷功率(单位时间制冷量)的意义不同;
2、电功率是空调用电量快慢的描述;
3、制冷功率(单位时间制冷量)是空调产冷量快慢的描述;
4、电功率与制冷功率不是相互转换的关系,即不是等量的关系,所以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1匹= 2.8 kW 等的写法是错误的;
5、应该是:1匹×cop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cop  = 3 kW(用于水冷机组)1匹×cop = 2.8 kW ;
6、cop 就是能效比,通俗说,耗1匹“电”空调能产多少倍的“冷”;

网友M:
哎,兄弟不要争了,我还是比较赞成刘志兵先生的建议吧.一般是这样算的.一匹是表示你马达的功率,比如你要配开关之类的那就要按你的这一匹来算,那制冷量什么的那就是看你的压缩机的能量来算啦!也就是说你的压缩机的制冷量能够达到1600W这样的功效.

网友A:
1、大家发现一个问题,用的电KW数少,产的冷KW数多;
2、在冬季,用空调制热,用1KW的电,可以产3KW的热;
3、在冬季,你用电炉子取暖,还是用空调制热取暖省钱???

网友C:
采用热泵供暖的中央空调系统,室外气温对供暖效率影响较大,气温愈低效率也愈低。当气温为—10℃时,供热量仅相当标准工况(7℃)的70%左右。如果气温进一步降低,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能正常制暖,反而空耗电能,因为机器需要不断地化霜(化霜相当于制冷)。正因上述缘故,如当地气温低于—8℃或更低时,设计师往往考虑增设电加热器进行辅助供暖。

网友N:
学习了,热效率不同的厂家是不一样的。

网友O:
空调上所说的匹是指空调的制冷量,而非电功率,电功率的1匹是指1马力,也就是1匹=735W.而制冷量1匹=2400W,应该可以理解为735W的电功率产生的制冷量为2400W.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点经常会有人弄错。

网友P:
有时候老是把单位换算错误
公制跟英制弄不清楚

网友Q:
还是没有明白,大家是不是都是做空调的控制的。

网友R:
这么热闹!
空调的功率问题:
1. 压缩机的功率
2. 室内、室外机风扇的功率
3. 控制回路消耗的功率
以上为空调机实际耗电的功率。
    空调产生的效益:
1. 制冷,1.5匹的空调的制冷量一般为3500W(型号35GW),也有3200W的。制冷量/功耗=制冷系数,以前的空调的制冷系数较低,就2.5左右,现在的提高了很多了,可达到3了。
2. 制热,同样也有制热系数,与制冷系数不等,有差别。

网友S:
1匹=0.735KW
1.5匹*0.735KW=1.1025KW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S:
 刘志斌: 我比较崇拜你!你是做什么的呀?我很想知道·!

网友T: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U:
3匹的空调220V电压测了一下,电流17.4A(连续制冷情况下)

从电流算就是3KW多点

网友V(2007-08-14):
刘师傅讲得对!顶顶了!

网友W:
刘,你不懂空调别乱说,75的空调难道是7500瓦

网友X:
越看越胡涂!

网友Y:
我觉得以上各位的高见,都是不错的!但是说的太深奥,一般人不易理解,其实空调的制热和制冷能力不能单纯的看电功率来衡量,因为空调本来就是用较小的耗电量得到超出电功率的冷量和热量。他的制冷量的大小取决于蒸发器和冷凝器配比是否合理,还有系统用什么样的制冷剂都有关系,比如同样是1.5匹的空调,采用R-12和R-22时所产生的制冷量是不相同的。不知我说的对否?

网友Z:
很精彩!学习了!我对空调的名牌也一直糊涂着,这次有了个很好的认识,谢谢各位!

网友AA:
无限学习中!!!
现在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么不懂事。。。。。。

惭愧死了。。。。

网友AB:
看了各位的发言增长了知识.

网友W:
刘,你说的23不是制冷工率,

网友AC(2007-11-02):
有意义吗

网友AD:
可以是这样理解``

网友AE:
请教yjig朋友:我如果想让开利空调机组减少制冷量,是关进气侧阀们还是关排气侧阀门,或者使用其他什么方法呢?这样对主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C:
开利空调机组有多种型号,各种型号控制冷量的方式不同。我们曾经用过的是30AQA-120、30GQA-120、30GQA240机器,30AQA-120、30GQA-120机器都是3台压缩机,他们控制冷量的等级并非是关阀门,而是采用开停压缩机的方式,分别是0%(3台机器全停)、33%(1台机器运行),66%(2台机器运行),100%(3台机器运行)。
而30GQA240机器有6台压缩机,每3台机器共用一个制冷系统,也不是用关阀门的方式控制冷量的,制冷方式的控制与120型机器差不多。

网友AF:
空调有个大一匹和小一匹之分,那也会有个大1。5匹和小1。5匹之分。

网友A:
  “想让开利空调机组减少制冷量”

1、怎么理解“减小制冷量”?
2、不改变压缩机的电功率,减小制冷量,就意味着设法降低系统能效比;
3、改变减小压缩机的电功率,减小制冷量,不改变系统的能效比;
4、显然2的做法不可取,例如用关阀门的方式,影响制冷量,而并不减小用电功率!
5、3的做法是可取的,例如用变频器控制压缩机做功,来改变调节制冷量;(包括减小运行压缩机的台数)

网友AG:
   偶尔在空调的铭牌上看到1.5匹的空调上标有制冷1600W,制热2700W,如果把1.5匹换算到瓦的话应该是1125W,怎么会出现大于1125W的,且每个品牌的1.5匹的空调的制冷制热的瓦数都不同.
该怎么理解?

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那么复杂,这里的匹不是功率单位,是制冷量单位
1匹大约是2500W,如23型(小1匹)与26型(正1匹)

网友AH:
你们这些高手让我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