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电工的烦恼?

楼主(2007-07-07):
我所在的厂设备落后,没有变频器也没有plc,调速电机是电磁调速,这个月厂里进了三台tmc注塑机(旧的),plc控制,是键盘+显示屏的,自己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工作原理,请问我该怎么办?我上工控论坛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们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显示屏和PLC的通讯方面你不需要考虑,平常检查一下只要通讯线不松动,一般不会有问题.PLC的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小,一般都是外部输入和输出故障.

你的重点是弄清PLC的输入点和输出点都是干吗用的就行了

出了故障就去看PLC的相应输入和输出指示灯亮不亮,然后就能把故障限定在输入或输出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了.

网友B:
旧的PLC要注意内部电池的使用寿命,一旦电池没有电了,你就麻烦了。。

网友C:
找点这方面的书看一看嘛,

网友D:
电工九段说的好:
1、你的重点是弄清PLC的输入点和输出点都是干吗用的就行了……把故障限定在输入或输出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了.
2、然后有机会看看梯形图,分析输入与输出的逻辑关系,很快就会理解PLC的应用方法、原理;

网友E:
买一个小型PLC进行实验,我想你会收获不小的

网友F:
完全同意电工九段的说法,搞清PLC的I/O分布,是维护/维修PLC控制电路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下些软件、资料学学编程,比如,以后有可能会更改某些工艺,到时就会接触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