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C+321+322+322该配置多大容量的电源

楼主(2007-07-07):
(无正文)

网友A:
就4塊模塊的話,如果不使用電源模塊向其他設備供電的話,那么PS307 2A就夠了。

楼主:
这个该怎么算?请教具体的算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另外我也比较好学 :)

网友A:
這個在西門子S7-300、400選型手冊中已經給出了每個模塊消耗的電量,累加和電源模塊做比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