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Eview直接在线摸拟是什么意思,怎么用的?

楼主(2007-07-07):
求助:我有一台永宏FBE-28MU,想用它来在PC里与Eview软件进行直接在线摸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吗?怎么接线呢?
求求各位精英帮个忙!!!

网友A:
用PLC的编程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tleader大哥,但是小弟有用过编程线,还是不行,也看不出来有没跟PLC连接上,可以告诉我具体步骤吗?怎样才知道有没连接上?要不要下载什么东西到PLC里(之前我只编了程序进去)?我试的就是一个开关控制一个PLC输出点而已,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PC里就可以控制PLC的输也点了吧?

网友B:
首先,在线模拟只能用RS232进行通讯,就是不使用触摸屏,直接用电脑和PLC进行通讯,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至于连线比较简单,电脑的串口2---RX,3----TX,5---GND,PLC的TX对应2,RX对应3,GND对应5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的兄弟
这样的线不能用于永宏FBE系列

楼主:
"YTAUTO'这位朋友看来你是知道怎么用哦,能不能告诉小弟呢?万分感激!我是知道FBE-28MU的通讯协议是叫HCMOS,这条编程线是我自己做的用来编程都可以啊,我有试过,怎么拿来跟Eview人机软件就没办法通讯了呢?更不用说直接在线摸拟了,难道还有什么专用的线啊?

网友A:
加QQ 365871920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