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变频器报VCF故障

楼主(2007-07-07):
一台安川G7变频器报VCF故障,有时不报并且可以运行几个小时,有时通电就报VCF故障!说明书上无此代码!无从下手!请各位老师帮忙!尤其是碰到此故障的,求教如何搞好的!在此谢过!!!

网友A:
VCF好像是电源不稳定的意思。如果你的变频器修过的的话,可能是你变频器快速熔断器下面的板子内部有断线的/

网友B:
是输出电流不平衡,换过主板后情况没有改善,我是用plc传电机频率指令给变频器,后来把最高频率从50赫兹改为45赫兹就可以了,就是电机的转速慢了点.

网友C(2007-08-20):
 安川G7 2.2KW   2台   3.7KW   1台  全新无包装。13355210251

网友D(2007-09-27):
我修11KW的是直流回路检测的问题,当直流回路串联的两个大电容只要任何一个电压到达420V就出VCF报警和下面你好!!!说的一样
你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8 9:48:00
    VCF好像是电源不稳定的意思。如果你的变频器修过的的话,可能是你变频器快速熔断器下面的板子内部有断线的/

网友E(2009-09-30):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碰到了,原来是报BB的,处理好了现在来VFC报警,还正在研究维修当中,

网友E:
如果有哪位维修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请QQ541099119指点或电话13696918163联系,谢谢,是厦门号码

网友F(2011-11-1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板子上的两根细铜箔烧断了,我装了两个电容,测量560V端子正常,用线将断铜箔连好后再量560V端子还是正常的。细看连线间还有一个二极管,已烧坏,谁有此二极管型号请报一下,谢谢。

网友G(2012-07-29):
我也遇到VCF,上电就报,屏蔽了,换了模块,带小电机空转行,带大电机空转就不行,高压指示灯闪,测试高压电容两端,一个500多,一个没有了电压!(不启动时两电容电压平衡,小电机启动时平衡),高手指点?

网友H:
最近也遇到这样的故障,有两台都是这样的故障,把光耦短接了,用了1个多月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