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天车主钩电机转子、定子线接反了会怎样?

楼主(2007-07-08):
天车主钩电机转子、定子线接反了会怎样?
大家讨论看看;

网友A:
烧电机转子

楼主:
有根据吗?
我厂新购的天车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过了半个月才发现接错了,感觉出工不出力,跳闸很频繁;他们告诉我线接错了能运行,我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网友A:
原理可以
就像电机定子和转子泛泛,转子绕线圈 定子鼠笼(吊扇)
可你的毕竟不是原装设计这样,电流过大 电机无力是肯定

楼主:
调整后,这台电机寿命还是不长;没有几天就坏了;
打开一看,转子、定子都坏了

网友B:
力不够电流偏大很不安全亚

网友C:
天车主钩一般用的是YZR电机,而YZR电机通常转子额定电流要比定子额定电流大,如YZR280S-10电机的定子额定电流88A,而转子额定电流就有161A。电机厂家一般设计的定子和转子绕组都是根据其额定电流选择,所以,如果将线路接反,就会将电机烧掉。

网友D:
楼主说得是,肯定烧毁电机

网友E:
转子线接反了? 看不懂,请问转子线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F:
转子线接电阻了没?考虑一下

网友G(2015-09-16):
如果定子转子线接反了,电机是不会正常倒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