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 tps问题

楼主(2007-07-08):
操作站有10台GUS,前1-6状态都正常,第6台的LCN接到NIM上再甩到第7台上,这时第7台的状态显示WARN,系统提示是所有请求内存都分配完,把第7台换到前6台任意一LCN节点上,不改软地址状态仍然显示WARN,改了软地址状态OK,换第8台问题依旧,LCN组态内容都一致,WHY?谢谢!

网友A:
这是新上或是扩容的系统吗?检查LCN组态定义的GUS数,是否定义了第7台到第10台。

网友B:
同意流血的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