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S立式磨的控制

楼主(2007-07-08):
摘要:MPS立式磨的控制关键在于磨内风量、风速、风温、拉紧力大小、分离器转速·料层厚度、磨机振动、吐渣、压差的控制。这些万面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它的粉碎效果和分离效果.

MPS立式磨是利用料床粉碎原埋进行粉磨物料的一种研磨机械。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水泥、煤炭.电力等行业.我厂MPS立磨是一种全风扫式磨机,入磨物料经过挤压,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甩出盘边沉落到喷口环处,靠该处的高速风将其吹起、吹散,金属,重矿石将沉降到喷口环下排出。细粉带到立磨上部,经分离器选分,成品随同气体迸人收尘器收集起来,粗粉又循环回来。粗粉、粗颗粒被抛起,随着风速的降低,使其失去依托,沉降到盘面上,靠离心力迸人压磨轨道进行新一轮的循环,在多次循环中,颗粒与气体之间传热使水分蒸发。因此,

MPS立式磨集物料的粉磨、输送、选粉、烘干以及分离金属块和重矿石等诸多优点于一身。正常条件下,只要通过短期的工艺调试,立磨都能平稳地运转。但是,如何优化工艺参数保证质量、确保安全、提高产量、降低能耗、提高运转率、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立式磨的管理和操作的中心问题。下面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1磨内的通风及进出口温度的控制

1.1入磨风的来源及匹配

    人磨热风大多采用回转窑系统的废气,也有的工艺系统采用热风炉提供热风,为了调节风温和节约能源。在入磨前还可掺入冷风和循环风。

    采用热风炉供给热风的工艺系统,为了节约能源,视物料含水清;步己可掺入20%~50%的循环风。而采用预分解窑废气作热风源的系统,希望废气能全部人磨利用。若有余量则可通过管道将废气直接排人收尘器。如果废气金部人磨仍不够,可根据人磨废气的温度博况,确定掺入郡分冷风或循环风.

1.2风量、风速及风温的控制

1·2·1风量的选定原则

    (I)出磨气体中的含尘 (成品)浓度应在550-750G/M3之间,一般应低于700 G/M3。

    (2)出磨管道风速一般要大于18m/s,并避免水平布置。·

    (3)喷口环处的风速标准为90m/s,最大波动范围为70%-105%

    (4)当物料的易磨性不好,磨机的产量低,往往需选用大一个型号的立式磨。相比条件下,在出口风量合适时,喷口环风速较低,应按需要用铁板挡上磨辊后喷口环的孔,减少通风面积,增加风速。挡多少个孔,要通过风平衡计算确定。

    (5)允许按立磨的具体情况在70%-105%范围内调整风量,但窑磨串联的系统应不影响窑的烟气排放。

1·2·2风温的控制原则

    (1)生料磨出磨风温不许超过1200C,否则软连接要受损失,旋风筒分格轮可能膨胀卡停,磨机容易产生振动;煤磨出磨风温视煤质情况而定,挥发分高则出磨风温要低,反之可以高些。一一般应控制在1000C以下,以免系统燃烧、爆炸等现象的发生。

    (2)用热风炉供热风的系统,只要出磨物料的水分涡足要求,入收尘器风温高于露点15’C以上,可以适当降低人、出口风温,以节约能源;

    (3)烘磨时人口风温不能超过2000C,以免使磨辊内润滑油变质。

1.3防止系统漏凤

    系统漏风是指立磨本体及出磨管道、收尘器等处的漏风。在总风量不变的情况下,系统漏风会使喷口环处的风速降低,造成吐渣严重。由于出口风速的降低,使成品的排出量少,循环负荷增加,压差升高。由于恶性循环,总风量减少,易造成饱磨,振动停车。还会使磨风输送能力不足而降低产量。另外,还会降低入收尘器的风温,造成结露。

如果为了保持喷口环处的风速,而增加通风量,这将会加重风机和收尘的负荷,浪费能源。同时也受风机能力和收尘器能力的限制。因此系统漏风百害而无一利,是在必须克服之列。德方认为MPS立式磨系统漏风要<4%,根据我们的国情,应按漏风<10%作风路设计.

2关于拉紧力的选择

立磨的研磨力主要来源于液压拉紧装置。通常状况下,拉紧压力的选用和物料特性及磨盘料层厚度有关,因为立磨是料床粉碎,挤压力通过颗粒间互相传递,当超过物料的强度时被挤压破碎,挤压力越大破碎程度越高,因此,越坚硬的物料所需拉紧力越高,同时,料层越厚所需的拉紧力也越大.否则,效果不好。

对于易碎性好的物料,拉紧力过大是一种浪费。在料层薄的情况下,还往往造成振动,而易碎性差的物料,所需拉紧力大,料层偏薄会取得更好的粉碎效果。拉紧力选择的另一个重要依据为磨机主电机电流。正常工况下不允许超过额定电流。否则应调低拉紧力。在具体操作中,MPS3150立式磨的拉紧力应控制在9-14MPA以内,MPS2450为8-9MPA。

3关于分离器砖速的选择

影响产品细度的主要因素是分离器的转速和该处的风速。在分离器转速不变时,该处风速越大,产品细度越粗。而在该处风速不变时,分离器转速越快,产品颗粒在该处获得的离心力越大,能通过的颗粒直径越小,产品细度越细。通常状况下,出磨风量是稳定的,该处的风速也变化不大。因此控制分离器转速是控制产品细度的主要手段。立式磨产品粒度是较均齐的,应控制合理的范围 一般0.08MM方孔筛筛余控制在12%左右可满足回转窑对生料、煤粉细度的要求。过细不仅降低了产量,浪费了能源,而且提高了磨内的循环负荷,造成压差不好控制。分离器的转速,MPS3150为30-33R/MIN,MPS2450为30-35 R/MIN.

4 关于料层厚度的选择

立式磨是料床粉碎设备,在设备已定型的条件下,粉碎效果取决于物料的易磨性及所施加的拉紧力和承受这些挤压力的物料量。

拉紧力的调整范围是有限的,如果物料难磨,物料单位表面消耗能量较大,此时若料层较厚,吸收这些能量的物料量增多,造成粉碎过程产生的粗粉多而达到细度要求的少,致使产量低、能耗高、循环负荷大,压差不易控制,便工况恶化。因此,在物料难磨的情况下,应适当减薄料层厚度。以求增加在经过挤压的物料申合格颗粒的扰例。反之,如果物料易磨,在较厚的料层时也链产生大量的合格颗粒,应适当加厚料层,相应地提高产量。否则会产生过粉碎的能源浪费。MPS3150立式磨的料床厚度为80-12Omm。而MPS2450为60-8Omm。

5         关于磨机的振动

立磨正常运行时是很平稳的。噪音不超过90DB,但如调整得不好,会引起振动,振幅超标就会自动停车。因此,调试阶段主要遇到的问题就是振动引起的立磨振动的主要原因有:有金属进入磨盘引起振动,为防金属迸人,可安装除铁器和金属探测器;磨盘上没有形成料垫,磨辊和磨盘的衬板直接触引起振动。形不成料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4点。

1.下料量。立磨的下料量必须适应立磨的能力,每当下料量低于立磨的产量。料层会逐渐变薄,薄到一定情况时,在拉紧力和本男自重的作用下,会出现间断的辊盘直接接触撞击的机会,引起振动。

2.物料硬度低,易碎性好。当物料易碎性好。硬度低,拉紧力较高的情况下,即使有一一定的料层厚度,茬瞬间也有压空的可能引起振动。

3. 挡料环低。当物料易磨易碎,挡料环较低,很难保证乎稳的料层厚度,因此,物料易磨应适当地提高挡料环。 &nb

网友A:
很了不起。好东东

网友A:
不过望文生意了,其它班主一定以为是磨床。其实是水泥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