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开关电源不起振何因?

楼主(2007-07-08):
这台11KW三菱变频通电后面板没有显示,测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极低,驱动各路电压才二点几伏,开关电源集成块换过也一样,其它没见有明显短路,请教下大家哪里才是重点所在?

网友A:
更换贴片电容试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短路引起的,你可以取下电源板单独加电测试,正常情况下C57两端电压为5V,如果没有则是电源部份有问题,可以检查电源芯片周围元器件。
    实在不行我这里可以维修:上海021-29794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