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ABBDC502B的变流器控制

楼主(2007-07-08):
我现在用DCS502B用于减速机的调速,现在就是停车的时候不能按设定好的积分停机时停车,请各位朋友给出一份图纸及参数的调节。谢谢大家!
我的邮箱为mads_2008@126.com
QQ:584143885

楼主:
怎么没人恢复啊 !!急!!麻烦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首先你要设定好停车方式,然后设定减速时间,如果负载大的话还要设定转矩和电流.7年ABB 直流调试经验应该没问题,有需要DONGYONGLAI@YAHOO.COM.CN

网友B:
dongyo: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ABB DCS502B电源板上的贴面二极管(表面有黑色环)是普通二极管还是稳压管,如果是稳压管,它的稳压值是多少?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 dongyo
在问一下 设定转矩和电流 为什么 ??不是很懂 多多指教

网友A:
那就是设转矩和电流的最大限幅.

网友C:
按积分停车就可以,注意积分时间是电机额定转速的停车时间,所以要注意计算停车积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