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楼主(2007-07-08):
各位,SCADA的应用案例谁有,拿出来共享一下,另外GIS系统如何与之结合??

楼主:
找到一个教程

网友A:
SCADA涉及的面很广,不知道你需要的是关于哪个方面的。
GIS与之结合的话,一般在软件方面着手,比较明显的是定位系统的应用,当然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