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400PLC被雨水淋湿过有问题吗?

楼主(2007-07-08):
  由于自己的一时大意,我们在安装过程中S7_400PLC与电源模块,AI AO DI DO模块被雨水淋湿了,现在虽然已干了,再过几天就要送电,心里真没有底!想请教一下各位有这种先例吗?我现在心里都还不有底!

网友A:
手机掉水里好像还用什么清洗一下
这个也许不用也可以,不过进水的手机不耐用,你的也要注意

楼主:
还有人给意思吗?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一个字
还有人给意见吗?

网友B:
我曾经碰到过西门子远程I/O模板经过水浸泡过,都换过新的,用着心里实在没底。不过浸泡的时候还带电,你的可以上电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没问题亚!
亮干了继续用巴。西门子的东西比较皮实。不要带电掉水里就OK

楼主:
还有人给意见吗?

网友D:
谁也说不准,只能等上电了.为你祈祷

网友E:
呵呵,谁知道啊,上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应该没事,不过送电之前,一定要将PLC内部水气烘干

楼主:
还有人给意见吗

网友G:
要用真空烘箱设定温度到75度烤30分钟.这样会安全些,水分在电路板里不容易凉干,否则你至少要等十天以上.lijungan@gmail.com

网友H:
用电吹风多吹一会,没多大问题,又不是被脏水浸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用超声波清洗机,很多修手机和眼镜的地方都有。记得里头一定装的是纯酒精。然后用烘箱烘一段时间。

网友J:
如果没有长时间被水泡,烘干后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建议把PLC拆开,用酒精擦擦.
仔细的清洗一下.

网友L:
siemens没那么娇气,先上电再说。

网友M:
淋湿而已,晾几天应该没事的。

网友N:
应该没事

网友O:
你别害人了```换```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楼主:
TO"上楼
我是楼主!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做过工程吗?你了解现场吗?
还是很谢谢你顶一下!

网友O:
 TO"楼主
其实你和我的差距还是蛮大的!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P:
用电吹风吧

网友Q:
这没问题,我遇到两次plc柜被水浇了,模块拿电吹风吹半天就ok了。只是稳压电源坏过两块。

网友R:
为你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