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石炉上循环水温的测量

楼主(2007-07-08):
请教:电石炉有很多循环冷却水管,每根管约为1"~1-1/2",打算使用Φ8或Φ6的铠装热电阻测量,但连接方式和插深很难确定,因现场每一根管路之间距离很近,没有装扩大管的空间.水压可能为0.3MPa,希望能够得到有经验的工控师父及相关生产厂商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A:
不知道用半导体温度传感器怎么样?
粘到水管外面,紧贴水管外壁

压力0.3MPa也不是很高,不过安装太费事

楼主:
谢谢了,不能非接触测量,误差太大。

网友B:
建议用PT100,管径作直径为3mm的,接线采用3线制。

网友C:
无论您的冷却水管有多少根,总归有总的出水口,在出水管处开孔加上热电阻即可。

网友D:
呵呵!很简单的啊!
用微小型热电阻啊!直径3—5毫米,螺纹是M10*1的,采用导线式接线方式!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MSN: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E:
赞同4楼朋友的说法,在总管上安装就可以了最好上游有阀门的位置即可.

楼主:
谢谢诸位大虾,必须每一根一根的测量。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

网友F:
   还是采用楼上说的:用微小型热电阻啊!直径3—5毫米,螺纹是M10*1的,采用导线式接线方式!

不能非接触测量,那就要开孔了。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这种环境很常见,我公司生产的微细型热电阻足矣!
我公司生产的微细热电阻专适用于狭小弯曲场所的温度测量与控制,是狭小空间不可缺小的测温装置.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QQ:71541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