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项目移植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7-08):
我用项目移植器移植Wincc5.1项目到WinCC6.0环境中时总出现找不到换出数据的路径XXXXX,请问诸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另外,说明一下项目移植器的正确使用方法,谢谢了好心人

网友A:
這是系統中缺少Sybase數據庫造成的。解決方法就是安裝Sybase數據庫。
這是我第三次回答這個問題:
安裝Sybase數據庫一般有以下3種方法:
1 安裝Wincc5.1,然后卸載Wincc5.1,保留Sybase數據庫不卸載,然后安裝Wincc6
2 安裝Wincc6,安裝Wincc6安裝盤內的Sybase數據庫,按照屏幕提示操作,安裝過程中需要Wincc5.1安裝盤。
3 安裝市面上的Sybase數據庫,比如PowerBuilder軟件中的Sybase數據庫。

楼主:
TO yuanle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