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0故障

楼主(2007-07-08):
最近,ACS6000中压传动系统的整流单元每天报过流跳闸1~2次,电机处于不同的情形,有时处于无速度下,有时处于空转下,有时处于低速无负载下,通过DataLog分析,三相电流值都很小,根本没有达到过流极限值,也没有产生其它故障,变压器一次侧电压稍有波动,但也在允许范围之内,跳闸时直流电压有上升400V的情况,特将此情况贴出,看看大家有何高见

楼主:
我们先后检查了电缆,接地线,母排连接,电流互感器连接都没有发现异常,DataLog里有电流,故可以排除短暂的缺相现象,电流互感器有电流读数,应该可以排除因故障而误报警的现象.我的这组ACS6000是多传系统,共有3个整流柜.

网友A(2007-09-04):
检查CVMI,以及相关的光纤,估计是松动

网友B(2007-12-11):
1、首先检查 CVMI板是否损坏
2、检查电流互感器
3、检查TGCT是否其中一个有损坏

网友C(2008-01-18):
可以附上Faultlogger么?

网友D(2009-05-11):
要是母线电压超过了6000(6000好像是检测上限),检查一下变压器二次绕组。

网友E(2009-07-26):
检查一下FSCD板及相应光纤

网友E:
我们维护的一套ACS6000最近也出现类似问题,报过流,在drivewindow监控下ARU跳闸时的电流的确也超限了。不知道你们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10-12-21):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18-06-19):
检查下CVMI、FSCD、电流互感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