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变压器如何散热

楼主(2007-07-08):
两台变压器安装在室内,三面是墙一面是通风门,但空气不流通散热不好,变压器散热片比较热,估计有78十度。这种情况如何改善散热条件呢

网友A:
用排风扇散热

楼主:
该装在哪呢

网友B:
热流是上升的吧,排气安装高些

网友C:
用轴流风机强制风冷
我这里用3KW轴流风机直接照变压器吹

网友D:
排风,或轴流强制通风吧..地脚开窗

网友E:
呵呵,我们厂的用商用空调。当然排气扇也有。

网友F:
我们是直接用轴流风扇吹。

楼主:
计划提了好几天,好像不给买,NND

网友G:
我们公司一直用空调!
  5匹的!
   哎!!!!有钱没办法!

网友H:
排风,或轴流强制通风吧..地脚开窗 应该很好  空调太奢嗜了吧

网友I:
轴流风机散热

网友J:
78度?确定是散热不好吗?还是检查下变压器先

网友K:
我们用排风扇吹,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