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靶式流量机的原理与大致价格?

楼主(2007-07-08):
(无正文)

楼主:
D400,插入式

网友A:
靶式流量计基本测量原理与结构图 流体流动形成的力作用在靶板上,使靶产生微小位移,靶板受力经不锈钢靶杆传递给压敏应变片,应变片电阻A2,A4受挤压后电阻变小,A1,A3受拉伸而电阻变大,此时电桥平衡被打破,经应变片电桥把力转换成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关系的电信号:

网友A:
好像图片看不到,你可以给我留个油箱,我给你发过去,你看看。

楼主:
多谢,原理看明白.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B:
电子巴流量计是用力传感器作为检测件,只要流体流动对靶板产生作用力就可测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