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寄存器D***如何读写位信息?

楼主(2007-07-08):
我学做HITECH触摸屏程序,遇到“设定警报”时设置“警报区地址”,我总共有10条警报讯息。
由于系统要求“警报区地址:以相对位(LSB)的方式来表达。例如D130为启始位置,如果设定160个警报讯息,人机将主动取样监视160个位=10words,也就是D13、D131、D132......D139。当警报编号D130的位0=ON时,人机将会主动取样并列入警报记录......”

这里的D130位0在PLC里面如何读写?
西门子VW130的16个位是V130.0   V130.1......V130.7  V131.0....V131.7可以理解
台达的位信息如何读写?

网友A:
台达的D壮志固定为word装置,不能对某一个bit操作

楼主:
那我的10个警报信息该怎样设置
开始准备用MW100,可是不行,弄到最后除了D***可用

触摸屏按“位”来显示警报,可PLC又不支持位读写

传输指令也不能够单独传输一个位信息

该怎么办?

网友B:
可以通过传送到M继存器进行中转,达到读写的目的。
比如:
MOV D130 K2M0;

楼主:
帮助上面这是什么意思?
Delta DVP-ES/SS/EP/EH PLC with ModBus ASCII, communication driver name : PD13.

Word Devices Address Range Size Type Code Int. Addr. Int. Aux. Addr.
br>
Sn n: 0-1023; M16 W 0 n 0
Xn n: octal 0-377; M16 W 1 n 0
Yn n: octal 0-377; M16 W 2 n 0
Mn n: 0-4095; M16 W 3 n 0
Tn n: 0-255 W 4 n 0
Cn n: 0-199 W 5 n 0
Dn n: 0-9999 W 6 n 0
Cn n: 200-255 DW 7 n 0

Bit Devices Address Range Type Code Int. Addr. Int. Aux. Addr.

Sn n: 0-1023; B16 0C0H n 0
Xn n: octal 0-377; B16 0C1H n 0
Yn n: octal 0-377; B16 0C2H n 0
Mn n: 0-4095; B16 0C3H n 0
Tn n: 0-255; B16 0C4H n 0
Cn n: 0-255; B16 0C5H n 0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1:M0可用 而1:M1就“不是有效的word地址” M区只能够从M0开始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1:M0可用
  而1:M1就“不是有效的word地址”
  M区只能够从M0开始
是什么意思?M1也可以用的呀!

网友C:
把WORD得数据转到M位(1个D对应16个M)

楼主:
可为什么不能够用M1以后的继电器,非要从M0开始

网友A:
那个指令不能使用M1?

楼主:
是的
我下载一个海泰克报警例子,用的是D***
当D***=1时显示警报1
=2显示警报2
=3时显示警报1和2
=4时显示警报3
......

看来D***不太好掌握,M1开始无法使用,显示“不是有效的word地址”

M0就可以

网友D:
报警设定的读取地址是“按字”设定的,起始地址只能填写M0、M16、M32、M48.......

网友C:
请楼上指教,谢谢
那是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台达PLC不能从M1开始?

楼主:
to:后台运行
谢谢你,原来是这样
我试试,用M512也行,原来是16的整数倍

网友D:
TO: 一棵葱
是的,不单指对台达PLC,对于其他的PLC也一样,西门子的虽说可以写MW0、MW1、MW2...... (之间为MW0.0至MW0.7)MW0和MW1之间差8位,但是跟台达的双字功能一样,你可以用D0和D1为一个双字,也可以用D1和D2为一个双字,可以随意搭配,这样搭配下来同样是16位。同样道理,你不能给西门子的起始地址为MW0.1。

网友C:
TO 后台运行
谢谢大哥阿,了解了。

网友D:
  TO: 一棵葱
你才是大哥啊,以后还要你多多关照啊

网友C:
呵呵,太谦虚了,以后有问题还得向你请教阿。

网友D:
晕死,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你在上面帮助了多少人了啊,特别是杜工,在辛勤的维护着台达论坛,请问你是中达公司的吧?

网友A:
经常见到"后台运行"的身影,开始误以为是杭州的朱工,后来才发现不是,请问你是在扬州业拓工控吗?主要负责什么?莫非你们用台达PLC很多?请问尊姓大名!如果不方便,可以后台留言!

网友D:
我一无聊人士而已,原来在扬州业拓工控的,是台达代理商,现在不在了。

网友E:
你可以先对M 进行位操作,将M 的传到D就可以了,

楼主:
YANG123ZH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9 22:28:00
你可以先对M 进行位操作,将M 的传到D就可以了,
如果行早就做了
不过直接用M16*n+0更方便,我用M512

网友F:
你可以先对M 进行位操作,将M 的传到D就可以了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F:
mov k4m0 d0
mov d100 k4m100

楼主:
谢谢诸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G:
你好,关于人机界面能否指教一二。
台达PLC能否与PROFACE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