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用电流表在电机的接线盒量电流,三相电不一样,可检查电机有是好的.是不是电机的磁场问题?

网友A:
用的什么样式电流表?掐流表易受电磁干扰的,呵呵.电流不一样差多少.

网友B:
电机由于受到:电源三相电压不平衡、内部绕组施工工艺、铁心制造工艺等影响,有一点点偏差是允许的,相差不大可以不予理会。。

楼主:
我用钳型表

网友C:
钳形表量一相电流时会受到另一相的磁干扰,测量时,将另二相的电线拔开点

网友D:
钳形表量不一样正常,钳口接触就影响读数值

网友A:
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钳型表测流时.有时接近电机后会为电机磁场所干扰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