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索兰

楼主(2007-07-08):
我这里有一台英格索兰的冷干机是同它的空压机配套的,最近老出现高压跳开,他们的检修说是环境太差(温度太高)但我降低环境温度后还是老跳的谁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气压阻力高

楼主:
请具体说说看

网友B:
检查干燥过滤器及油过滤器是否堵塞

网友B:
因为环境温度高可能造成压缩机回冷不好冷却油温度升高随着管路跑造成过滤器堵塞,造成高压跳开.

网友C:
是水冷的还是风冷的。如果是水冷的我估计你应该清洗一下冷干机的冷凝器了。

网友C:
如果是风冷的你就用压缩空气吹吹冷凝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