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线路没有接,如何让输入/输出口的LED亮起来?

楼主(2007-07-08):
还在实验室阶段,接了一个编码器,编码器的AB相接到端口上,输入LED不亮,与编码器的输出类型可能有一定关系.
程序运行起来,强制一个端口输出(没有接线),输出LED也不亮,这个该如何处理?请教!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东西,但我觉得西门子的产品设计上为用户考虑得较少.在人性化方面与日本的产品差距较大,感觉就是别扭.
总听人说开惯了日本车,欧美车就觉得不舒服.不知道德国车与日本车之间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差距?

网友A:
你可以在PLC的输入端口人为的去短接啊!那样的话,LED指使灯应该会亮起来的,我们调试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要比日本的好用的。

楼主:
人为短接没有问题,输入口会亮。
我的问题是如何让输出口的灯亮起来?因为没有外接线路,不知道该输出口是否有输出。

网友C:
楼上,
你用程序输出的话, 你的输出灯就会亮啊,
没有外围电路,只是没有驱动具体的电路而已啊,
Q指示灯肯定会OK的啊

网友D:
亲日的,拉出去杀了

楼主:
guafa58:
我用了程序输出了,而且软件监控,看到输出点变绿,可是输出就是不亮啊!

网友E:
“看到输出点变绿,可是输出就是不亮”——有可能:
1、输出回路确实坏了;
2、如果该输出在扩展模块上,可能使扩展模块没有外接驱动电源;
3、也有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例如,程序中的输出是在每隔0.1秒接通/断开,那么因为软件的刷新是有时间间隔的,根本就显示不出断开的状态。
    估计第2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支持老菜鸟的看法

网友G:
程序运行起来,强制一个端口输出(没有接线),输出LED也不亮
要不你操作有误,在程序监控点看看该输出点到底接通没有
前两天就维修一台PLC输出不亮的问题,输出模块电路板烧断

楼主:
感谢大家帮着出主意。我是第一次调试313C,没什么经验,但是工控的基本知识还是知道一点的。
硬件线路上,没有接输入/输出;其次,程序运行起来之后,用软件控制中间继电器(M23.0)接通,输出线圈Q1.4变绿。输出指示LED没有亮。
回答大家的疑问:
该输出位于CPU上,不是扩展模块;
CPU是新的,输出部分没有接过线;
程序中输出线圈是维持接通,不是频繁通断的。

因为缺乏自信,我总是认为我的方法上出现了问题,请指点。

网友H:
DO输出点是可以频繁通断的,你需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卡件就可以,那个不是硬结点,所以可以实现频繁通断的问题,但是也有缺陷,就是驱动功率比较小

网友I:
你输出没有接电源怎么会亮呢,西门子的输出模块上要接电源的哦

网友J:
输入用线短接,输出只要程序执行输出灯就亮。

网友K:
共用线没短过去吧?是继电器式的吧?

网友L:
恩,,,还是先短路看看吧

楼主:
感谢各位关心.问题已解决.总结一下经验:
1.要仔细看有关资料.看西门子的资料尤其困难!!要在好多本资料里寻找到可能相关的,然后一点一点啃.最后从继电器模块中理解到,继电器输出是需要外接电源的,于是在21和30之间外接了一个24V电源;
2.搞清地址.原方案用S7-200,于是我先看了S7-200的资料,后来要转到300上.在编址上思维僵化,输出还是用Q0开始的编址,结果上当了!

谢谢关心.

网友E:
其实S7-300也可以指定为Q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