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关于CPM2M的通讯

楼主(2007-07-08):
这个问题是前年的了,当时我手头拿到一台通讯故障的CPM2A,根据客户的反应,他只是修改了一点程序,然后灌下去,灌完后,复位通讯,结果出现了通讯故障,怎么也联络不上,我检查了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用手编器才能跟这台机子通讯,清除程序,机子恢复正常。
我的问题是:怎么OMRON的机子通讯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差,程序编错了,也会导致机子故障,这样的话,谁还敢往机子灌不成熟的程序,特别是在调试的时候

网友A:
你说的问题我在编CPM2AH的时候也碰到过,是硬件问题哦!!

网友B:
这问题我的也出现过,是波特率设错了,故无法与上位机通讯了,用手持编程器强行更改就可以了,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也把我给吓坏了,后来才想起来用手持编程器的.

网友:
不会吧,那要是没有手持编程器的话不就糟了。

网友B:
目前我所知道的如果是通讯方面出了问题,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修理了.

网友C:
是用RS232口通讯吗?在设置里头改为标准,再下传设置,不就可以了。CPM2M没有玩过,象2A这种,机子上有个设置DIP开关,打到ON的位置,就为标准了。

楼主:
这两年来,我大大小小系统做了不少,可就是不敢碰Omron的PLC,因为我不想在调试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D:
有没检查通信协议里面一系列的参数呀

网友E(2007-11-07):
可能是不小心吧通讯的协议改了或者BT率什么的改了

网友C:
不管怎么改,和电脑的通讯会是正常的。

网友C:
使用编程口和电脑通讯是不和通讯设置相关的,通讯设置只是改变RS232C外设通讯端口。

网友E:
不对,外设和232口都可以改的,全改了就连不上了,只能用手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