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4KV变压器高压缺相后,低压侧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7-07-09):
[/b][b][/b]求助:10/0.4KV变压器高压缺相后,低压侧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电压侧电机电流不平衡,2相电流小,另外1相电流大
负载重的电机运行中会过流跳闸
有的电机无法带负载重新启动

灯泡有的正常,有的很暗

网友B:
低压侧当然是严重的不平衡了

网友B:
高压缺相.变压器磁通平衡被打破.W.U.V缺不同相,结果应有不同

网友C:
我遇见过一次,其中一相灯亮,,另两相灯暗

网友D:
没遇到过,想一想,一般高低压侧都是星形接法,线电压10千伏,相电压近6千伏,断一相后,其余二相串联接10千伏,二相负荷相同时,每相5000伏,不同时,负荷大的一相电压低,另一相电压高,返到低压侧此二相也是如此,但另一相因分磁,也有电压,
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E:
我记得老家的照明用的变压器是哪相的跌落保险打下来,哪相的电灯就不亮,不知有没有记错

网友F:
低压也缺相。

网友G(2007-12-06):
变压器YY或Y角结构不同,输出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