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jv与vv规格的电缆在用途与性价比方面哪个好?

楼主(2007-07-09):
我在室内桥架与电缆沟内布线的,哪个好,150平方的电缆用钢带与不用钢带一般现在价格如何?

网友A:
可能会相差20元/米左右,有的产品钢带里面还有几层,价格就高,有的就一层象纸一样的东西缠了缠,会比较便宜

网友B:
yjv是耐高温,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