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求助

楼主(2007-07-09):
台安N2空载启动报OC-S是不是模块不行啊,还是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PC929 或电容

楼主:
谢谢阿键
电容我换过了,那我再换我试试.

网友B:
将PC929供电的两个电容换掉,如果还不行那可能是PC929周围电路或模块坏了。

网友C:
驱动上的电阻损坏也会报

网友D:
将模块带上保护,短接报过流的光耦运行一下看驱动哪里不好.

网友E(2009-10-21):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头疼啊

网友F:
这个问题遇到2台,都是模块OVER。换模块,同时更换损坏桥的驱动光藕,再同时更换6个供电电容。上电前最好用示波器看下驱动,有次差点栽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