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与PLC的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07-07-09):
最近困扰了两天了.这个问题想不明白.

在组太王的设备配置向导里,已经支持了很多西门子的协议.例如:s7-200有MODBUS,PPI,MPI,PROFIBUS,自由口等.
还有在一本教材里,关于组态王与下位的PLC之间的通讯只是设置了PPI通讯方式,就能与下位机的PLC进行联机通讯了(在组态王里按按钮,PLC相应的输出就有Q输出;PLC端的AIW输入模拟温度,上位机的组态王画面中会显示,这样他俩不是已经通过串行通讯了吗??老板现在要我再开发与PLC的串行通讯程序.类似下面的东西.

这是不是通信协议的开发呢?串行通讯OK了,只代表数据传送行了,但我们要把这些数据按协议编码,上面传送,下面接收,根据协议再重新译码,让PLC执行,,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哪位高手点拨我一下吧!!!!

上下位机通信协议(高压控制器)DATA串数据协议(末转换成ASCII)(↑为上行,↓下行,↑↓为上下行皆有)
命令类型    设备操作    数据    数据    数据
1 ↓    设

动    1开机 2停机
         3恢复 4中止
         5下降
↓↑
2 ↑    下行命令反馈    命令
类型
↑    1正确
0故障
↑
3 ↓    参数读取
4 ↓    参数整定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5 ↓    实时数据

网友A:
已经有很多通讯方式,如PPI,MPI,PROFIBUS,建议使用这些比较成熟的协议通讯方式,自己开发协议也可以,您需要自己编写plc中的串行通讯程序以及组态软件的驱动,比较麻烦,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用成熟的协议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