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GS组态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7-09):
我在打开MCGS组态软件的过程中,在打开"设备组态:设备窗口"中在进入设备1-串口通讯父设备时都会导致软件死机,不能运行,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中关掉,请问谁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用“通用串口父设备”试试吧!

网友B:
串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C:
可能是串口问题

楼主:
谢谢!
   那怎么能够看到串口被占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软件没有装好?
卸载重装下,或者换台计算机试试。

楼主: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以前用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