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吊扇的故障,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7-07-09):
一台华生吊扇出现不能运转的故障,经查系线路断路所致,重新接好后出现反转,检查绕组电阻为120,200左右,,调换定子无效,电容容量为2.2,绕组的颜色也未见异常.不知何因?

网友A:
主副线圈搞错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接在电容一段的电源线,该接到电容的另一端,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网友D:
改接线路,就可以正转。

网友E:
      前天,朋友家吊扇反转,该吊扇以前工作正常,且没有维修过。检查发现2.2μF电容漏电,更换后正常。

楼主:
线圈应该没有接错,麻烦能接触到该吊扇的帮我看一下,主副绕组是怎样排列的,调整接线也没有用

网友F:
线圈和电容,单相的设备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大家要注意啊!

网友G:
我顶啊!!!电容的正负两边的线
搞错了,

网友H:
太阳常师傅的观点,就是一电容启动的电机。

网友I:
调换一下电容接头试一下...

网友J:
以上大侠们说得都对,电容接错=了。这事我干过,呵呵!

网友K:
呵呵,同意楼上的

网友L:
两条电源线对调看看

网友G:
我前天在稻花香食品厂修的那太吊扇,转速很慢,以为是电容坏了,结果取下来更换后试机,反转,电容结线重新接过,反转,来会重负好几次,依然反转,后来测三根线的电组,结果现在忘了,唉。反正是不正常的表现,没办法,去掉电容试下吧,你们可能不想信,就是用手正着转他自己还非要倒回去,而且阻力还不小,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为合这样啊

网友M:
把电容接在200欧的绕组上,然后看看正转还是反转,反了就把电容两端的线换个方向接。

网友N:
       各位好;
  吊扇一般是三跟线是红  蓝   黄  电容都是1.5UF  2.2UF都可以的.你们把电容的线接在黄线上一般都是正转.不会反转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现在根本的原因尚未找到,我将不断查找原因,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楼主:
去年夏天曾经修过一台吊扇,转一段时间后转速很慢,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O:
1.副绕组若开路转向取决于转子停止的位置,或者施加外力的方向,不信就试试。
2.照你所说有可能是换电容时你将绕组铁心装反了。(有的吊扇铁芯可以反过来装的)

网友O:
你只换电容的话不会把主副绕组线接错的,因为主副绕组公用点在绕组烧包扎的。

网友P:
主付绕组其中一个头尾接反了

网友Q:
测一下电阻,阻值小的是主绕组,大的是副绕组,电容接在副绕组两端,要是反转,两根线换一下,单向电机很容易搞错的

楼主:
铁心方向掉过了,没用

网友R: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将电容并联在电阻大的两个线头之间,然后将电源的两根线分别接到电容的一端和未并电容的一根线之间,如果出现反转,则将接电容的那根电源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风扇就正转了。

网友S:
调接电容接线端,主,副绕组搞错

楼主:
楼上的两位,我试试看,能不能说一下原理

楼主:
这样不就等于将原来假设的主绕组,改为副绕组了,华生的吊扇主绕组的阻值比副绕组的小吗

网友T:
   改接线路,就可以正转

网友G:
启动绕组是200的呀,运行才是120的,电容接在200上面,还有两根接电源的,正反自己试试

网友R:
将电容并在电阻比较大的两个端头之间,掌握这个原则

网友U:
前不久修过一台吊扇,转一段时间后转速很慢,原为1微法的电容,并接一个1微法的电容后快了点,可是速度还是不如以前快,不知为什么,,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已经修好,按前面二位的方法,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V:
YL778865YL: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13:57:00
    两条电源线对调看看
这位老兄说这样可行,嘻嘻

网友W:
三根引出线测量两两的电阻值,阻值最小的是运转绕组,另一个是启动绕组。

网友X:
已经修好,恭喜你!
应该把什么原因说一下

网友Y:
调换电容和电机的接线我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Z:
接错线了

楼主:
实际的情况与正常的刚好相反,主绕组的阻值大,副绕组的阻值小,后来查阅资料有的电扇有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和帮助

网友A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B:
我想是很有可能是你把电容接到了零线上去了,呵呵

楼主:
楼上的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AC:
很久以前接过的,记得好像是“最大电阻接电容,最小电阻接电源”这样不容易搞错

网友AD:
调换一下主副线圈或电容两端的接线方式应该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大家把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品牌说一下,既主绕组的电阻比副绕组大的

楼主(2007-08-21):
调换电容和电机的接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将电容并联在电阻大的两个线头之间,然后将电源的两根线分别接到电容的一端和未并电容的一根线之间,如果出现反转,则将接电容的那根电源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风扇就正转了。

网友AE:
这个简单

网友AF(2009-07-30):
对:别墅 关于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三个线头之间的电阻,将电容并联在电阻大的两个线头之间,然后将电源的两根线分别接到电容的一端和未并电容的一根线之间,如果出现反转,则将接电容的那根电源线接到电容的另一端,风扇就正转了。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的风扇也是在更换电容后,反转。根据你的介绍,调整电源线在电容两端的接线位置后,正常了。

网友R:
电容接在电阻较大的那两个线头之间

网友AG:
主副线圈搞错了,或者接在电容一段的电源线,该接到电容的另一端,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网友AH:
我同意30楼的意见!

楼主:
后来维修的时候调整电容的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有的时候组绕组的电珠反而比富饶组的大,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AI:
线圈接错了吧,

网友AJ:
看书,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

网友AK(2009-08-30):
我家吊扇的主线圈转得慢,副线圈转得快,但副线圈是反转的,现在正转就是慢,出厂时都是慢,有什么办法,(主线圈接相线)

网友AL:
同意5楼,遇到过.线圈搞错

网友AK:
我家吊扇的主线圈转得慢,副线圈转得快,但副线圈是反转的,现在正转就是慢,出厂时都是慢,有什么办法,(主线圈接相线)知道线圈搞错了?出厂前定的,有什么办法改回来?

网友AM(2010-07-02):
我有一个吊扇不转了用手往正传就正传往返转就倒转有明白告诉我咋办

网友AN(2011-05-10):
乘风吊扇,拆开电机,发现内有蓝、红、白三根引线,用万用表测量,只有,蓝白先有电阻268,其他均为1,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转一下电机,有时,三根引线,两两又都能通,有时,全不通,无发现有烧毁迹象,在线,急等!